并联升压电路 求教

楼主(2013-07-26):
请问,电路中电感值怎么选择 ?
电压升上去之后为什么相应的负载电流上不去?:Q

网友A:
需要多大电感量,与开关频率、占空比、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根据最大负载电流,输入输出电压,可以知道占空比,进而算出电感平均电流,这个值作为电感值电流大小的参考;
假设一个电感纹波电流,一般是0.4倍的电感平均电流(峰峰值),然后可以计算出电感值。。。 可以参考 精通开关电路   这本书~

网友C:
相同条件下,把电感线径加粗(若绕不下,则同时加大磁芯,开关管功率搞大(即导通时内阻减小),输出电流就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