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发射电路的功放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这样的功放电路合适吗? 左边接的是用漆包线绕制成的天线,右边是接单片机的输出端。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接收信号的距离太近,我觉得是功放电路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提议能改进? 在功放这部分真心不太了解。。

网友A(2013-07-26):
再加一级功放,达到50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忘了看了,你天线直接接到vcc,天线上估计没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看了,你天线直接接到vcc,天线上估计没波形吧。。。

那具体要怎么改呢。。 不需要50m 提供的VCC也只有5V而已 只需要距离超过10CM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任何放大器,总要有负载。你的电路中集电极直接电源,那么在任何情况,都没有输出。
要天线上有电流,必须谐振回路(L2C9)中有电流。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将谐振回路串联到集电极与电源之间,再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放大器,总要有负载。你的电路中集电极直接电源,那么在任何情况,都没有输出。
要天线上有电流,必须 ...

有试过在集电极那里接过一个1K的电阻。。但是传输距离太近。。。

网友A:
在三极管C极那里串一个100的电阻再接VCC试试。

网友A:
你这里应该是用那颗晶振来定频率的吧,10cm都不用LC谐振了,直接在发射极接一个104电容,电容另一头接一根天线就好了。这距离普通辐射都可以到了,可能你接收端也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应该是用那颗晶振来定频率的吧,10cm都不用LC谐振了,直接在发射极接一个104电容,电容另一头接一根 ...

唔,直接在集电极那里加电阻可以的吗? 我加过一个1K的 但是传输距离只有4cm。。  按照您上面的回复,改成100欧姆的可以吗?
我是直接测了接收端的天线那里了。。 看是否有明显的波形。。 这样测可以吗? 谢谢。。

网友C:
晕 这个BJT功放的偏置电路都没对啊,你的BJT电路这么设计的依据是什么,基本放大电路概念都错了啊
都不知道您这个功放的频带,不过高频PA 一般BJT的C极是用电感做偏置,这样可以增大输出的摆幅,
您C极直接接电源,这连基本放大电路都不是啊,基本放大电路C接电阻,PA的话接电感

网友D:
楼主啊,不要计较我吐槽啊。就你这电路设计成这样子,还不如先好好看看书,设计一个简单的音频放大电路,能看到波形和你的目的一致的时候再来搞高频功放。你现在的水平,是属于抄都抄不会的时候。

网友E:
我说怎么感觉怪怪的,缺一个R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不要计较我吐槽啊。就你这电路设计成这样子,还不如先好好看看书,设计一个简单的音频放大电路,能 ...

额... 我是大二的学生.. 还没学高频电子...  现在只是想做点电子小玩意儿.. 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难以理解.. 所以想上来问问各位..能告诉我具体应该怎么改动吗..

网友F:
进入功放的信号至少应该放大一级再去推功放,不然从晶体出来的信号功率很小,无法推动功放。
要想距离远,功率进一步提升放大,但是没有足够的次级推动,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