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与LCD引脚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问题是这样的:msp430f427集成了LCD驱动笔段式液晶,请问内部的显存与对应的管脚有怎么样的关系?

网友A:
一般的做法是,LCD现实内存的一个Bit对应一个像素点,就是一个COM和一个SEG的交点。

网友B:
是的,我用普通单片机好痛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做法是,LCD现实内存的一个Bit对应一个像素点,就是一个COM和一个SEG的交点。 ...

笔段式的怎么位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段式的怎么位选?

液晶和LED数码管不一样,不是一个8字一个位选,而是以像素为单位,用COM和SEG形成矩阵,每个交点就是一个像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