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驱动程序怎么安装,需要下载什么

楼主(2013-07-26):
我刚把ccs5.4装好,然后把MSP-FET430UIF连到电脑上,电脑提示未能安装驱动程序,我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呢

网友A:
你那个ccs5.4怎么装好的,我和你之前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去掉)www(去掉).(去掉)bkill.com/(去掉)download/(去掉)24350(去掉).html这个驱动装上估计就好了

网友B(2013-11-29):
5自带驱动啊。。。。另外你下载TUSB3410的驱动吧。就是识别那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