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60S2的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26):
小弟我写了一组简单代码想将两个60S2P0口与P1口的状态相互交换,但是结果却是P0^0状态一起反映到对应的另一台的P1全部引脚上,另一台将P1^0的状态反映到P0的全部引脚上面,下面试一个芯片的代码,求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void main()
{
          SCON=0X90;                                        //方式二允许接收0X90
        PCON|=0X80;
//        EA=1;
        while(1)
        {
                SBUF=P0;
                if(TI==1)        TI=0;                //发送结束
                if(RI==1)                                //接收完成
                {
                         RI=0;
                        P1=SBUF;
                }
         }

}
还有我现在本科即将大三,自己玩过一段时间单片机,玩了彩屏,弄了串口,想学嵌入式的内容,有没有哪位大神能给提供一下前进方向啊,不想走太多弯路啊

网友A:
串口接收用中断来做,楼主现在的程序思路是混乱滴。

网友B:
LZ先把思路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用中断来做,楼主现在的程序思路是混乱滴。

这个是用查询方式来做的啊,两块芯片里面都是几乎一样的程序,就是把P1和P0调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先把思路理一下...

:dizzy:我觉得我挺清楚的啊,但是就是效果很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挺清楚的啊,但是就是效果很奇怪啊

楼主画流程图出来看,不要偷懒哈。

网友C(2014-10-16):
两边没有同步机制,有通信冲突的风险即A、B都处在发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