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源设计]金升阳5V电源测试及遗留问题

楼主(2013-07-26):
电源模块为VRB1205XD-10WR2

由于测试条件很有限,只用万用表和电阻配合简单地测试了一下。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

外接1K电阻时,模块的输出电压5.045V:

外接100欧电阻时,电流50.8mA:
外接68欧电阻时,输出电流74.0mA:
两个68欧电阻并联时,输出电流145.7mA:
三个68欧电阻并联时,输出电流0.21A:

模块断电时,我用万用表测模块输出的两个端口测得模块内阻大约为185欧。
给模块上电,直接在输出两端加上电流表,测出的值为1.95A,但此时测到的电流表两端的电压为0.1V,这样算来功率不是接近10W,而是0.2W?
我很想请问各位的是:测模块最大输出电流,和最大功率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测量?谢谢!

网友A:
看着这个好熟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个好熟悉的!

啥好熟悉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好熟悉啊?呵呵

桌面的!

网友B:
两个万用表还不是一个牌子的

网友C:
很不错   用起来很方便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万用表还不是一个牌子的

屌丝福禄克的电流档还坏了。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用起来很方便 啊

是很方便,呵呵,不需要什么其他元件

网友D:
看一下  错过好活动了  下次一定要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  错过好活动了  下次一定要赶上

不是下周三才截止?赶紧做啊。做完发帖。还有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屌丝福禄克的电流档还坏了。没办法啊

屌丝的悲剧   还能用福禄克  不算屌丝了  去给我顶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屌丝的悲剧   还能用福禄克  不算屌丝了  去给我顶帖去

总工的,据说还是外国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工的,据说还是外国货。

去我的论坛给我顶贴去  屌丝  置顶的那个

楼主:
求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E:
直接串电流表(低阻抗)进去,不带负载的话,实际模块是短路的,但是电流表还是有内阻的,所以用另外一个电压表(高阻抗)测量时候就会有电压输出的啊!以上现象解释完毕!

网友E:
最大功率与最大输出电流其实是一个意思的(对于稳压产品来说),就是测量输出电压开始跌落时候的输出电流即最大的输出电流,最简单的方法是电位器测量或者是电子负载(CR模式),慢慢调小阻值直至输出电压开始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功率与最大输出电流其实是一个意思的(对于稳压产品来说),就是测量输出电压开始跌落时候的输出电流即 ...

恩,谢谢您的回复!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