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5全速运行出错

楼主(2013-07-26):
大家好,我是dsp的初学者。用ccs5调试dsp2812芯片的时候,单步调试正常,只要点run free ,目标板就运行flash里面的程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明白啊  你全速运行就运行flash中的程序   flash中的程序是你烧写好的吗
不管怎么弄你仿真的时候应该是在RAM中运行的   不管单步还是全速

楼主:
flash 里的程序是厂家烧录的流水灯程序,我仿真的时候,单步运行可以执行,只要全速运行,就又成流水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flash 里的程序是厂家烧录的流水灯程序,我仿真的时候,单步运行可以执行,只要全速运行,就又成流水灯了 ...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的ccs5.4和仿真器xds100v1兼容性不是特别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的ccs5.4和仿真器xds100v1兼容性不是特别好

100v1性能较差   只能仿真2000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