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降低继电器线圈功耗的电路

楼主(2013-07-26):
这是一个RC电路,有个串联线圈,可以控制满流,使得继电器可靠地工作,并降低电流,节约功耗

这个电路的亮点是,只要加两个最普通的元件,一个电阻和电容,就可以使继电器线圈保持稳定的闭合,即使驱动电压降低,也没关系。普通电工的做法可相当麻烦,看看我们这个简单的办法吧。
继电器驱动晶体管的发射级接地,我们加上的电阻和电容打断它。当驱动晶体管是关断时,R2保证电容放电,当继电器打开驱动晶体管时,电容相当于一个短路,使最大电流通过继电器线圈,并保持闭合。

当电容充电时,线圈中的电压和电流都下降,当通过线圈的电流转移到R2的时候,这个电路的电压和电流就稳定下来了。当然,即使驱动电压没了,依然保持闭合。

加上的电阻大概是线圈电阻的两倍,390欧的电阻,200欧的线圈。电容是150uF,25V。UC3842UC3842

网友A:
好电路~~~~

网友B(点评):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7766-1-1.html

网友C:
有创意,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D: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E:
好电路,不过我觉得电阻电容应该串联在电源上更好,这里是串联在地上。

网友F:
当然,即使驱动电压没了,依然保持闭合。 这句话不对吧?

网友G:
直接并一个2200Uf的大电容在放电二极管上岂不是更好?12V通电,断电时候,,电容都可以吸收逆向感应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当然,即使驱动电压没了,依然保持闭合。 这句话不对吧?

我也没整明白。

网友I(2013-09-16):
正常工作时要求relay command端的电压高,因为发射极到地电压不为0

网友J:
这和直接发射极接地有什么优势吗,驱动电压,没有的时候,还能导通?哪怎么断开?

网友K:
即使驱动电压没了,依然保持闭合。
这样电路是不是没有了他的作用呀!

网友L:
这个电路只是在启动的瞬间电流足够大(继电器启动电流比较大),之后在正常保持闭合阶段,因为射极的电阻,电流会减小一点。
仅此作用。基极的控制信号翻转,继电器肯定还是断开的。

网友M:
降低电流我相信,没电压继电器还能工作?
引用 网友N: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O(2013-10-25):
如果把电阻电容放到最上端,当三极管关断时,线圈上的能量会通过续流二极管D释放,如果电阻电容在上端,二极管的能量只能通过电阻向12V电源放电,因为电容负极接至二极管的负极,电容不会吸收这部分能量,有电阻的话,该能量泄放较慢,二极管正端形成高电位,可能损坏三极管。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P:
这个只能用在脉冲型控制继电器电路。

网友Q:
继电器刚上电要电流大一些,吸合以后电流变小。所以刚上电的时候电容相当于短路继电器直接接地,R2电让C短接了。吸合以后,电容充满电相当于开路,继电器通这,R2接到,线圈两端的电压低了,电流也由电阻限了。所以节能了,希望我没有分析错/

网友R(2013-12-13):
启动瞬间以三极管开关方式驱动,之后以射极跟随限流方式维持,驱动没了三极管肯定不导通,继电器释放

网友S(2014-01-20):
"当继电器打开驱动晶体管时,电容相当于一个短路"   不明白?

网友:
電壓小偏移不影響relay動作

网友T:
不知道说的什么,云里雾里,觉得就是个烧了锅夹生饭。

网友U(2015-09-10):
看不到电路啊~~

网友V(2016-03-05):
图呢,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W:
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X:
对速度有要求的慎用,,,,

网友Y(2016-12-29):
电阻为什么是线圈的2倍左右呢?这样的话线圈分得的电压才电源的1/3,这个能保证继电器可靠吸合吗?我目前做的是加的电阻是线圈电阻的1/2,这样线圈电压能够在电源的2/3,可以保证吸合后的可靠保持。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77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