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烧写flash

楼主(2013-07-26):
用CCSV5.3开发28035,想要烧写flash,已将cmd文件改成可烧写的,点DEBUG弹出的窗口显示已经擦出和烧写flash了,也可以调试,但掉电后,程序好像就没有了。有没有哪位用过烧写flash的,可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TMS320X28035是TI公司2009年新推出的60M控制芯片,其烧写过程如下:
1.使用TI官方CMD文件F28035.CMD,和烧写有关的语句为: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800
FLASHD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2000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2.在工程中添加DSP2803x_MemCopy.c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DSP2803x_Device.h"
void MemCopy(Uint16 *SourceAddr, Uint16* SourceEndAddr, Uint16* DestAddr)
{
while(SourceAddr < SourceEndAddr)
{
*DestAddr++ = *SourceAddr++;
}
return;
}
3.在DSP2803x_SysCtrl.c文件中添加如下语句: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 "ramfuncs");
void InitFlash(void)
{
EALLOW;
//Enable Flash Pipeline mode to improve performance
//of code executed from Flash.
FlashRegs.FOPT.bit.ENPIPE = 1;
// CAUTION
//Minimum waitstates required for the flash operating
//at a given CPU rate must be characterized by TI.
//Refer to the datasheet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Set the Paged Waitstate for the Flash
FlashRegs.FBANKWAIT.bit.PAGEWAIT = 2;
//Set the Random Waitstate for the Flash
FlashRegs.FBANKWAIT.bit.RANDWAIT = 2;
//Set the Waitstate for the OTP
FlashRegs.FOTPWAIT.bit.OTPWAIT = 2;
// CAUTION
//ONLY THE DEFAULT VALUE FOR THESE 2 REGISTERS SHOULD BE USED
FlashRegs.FSTDBYWAIT.bit.STDBYWAIT = 0x01FF;
FlashRegs.FACTIVEWAIT.bit.ACTIVEWAIT = 0x01FF;
EDIS;
//Force a pipeline flush to ensure that the write to
//the last register configured occurs before returning.
asm(" RPT #7 || NOP");
}
4.在main()函数之前定义三个变量: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5.在main()函数初始化系统以后增加如下语句: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6.在CCS中点Tools>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Execute Pperation 完成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S320X28035是TI公司2009年新推出的60M控制芯片,其烧写过程如下:
1.使用TI官方CMD文件F28035.CMD,和烧 ...

版主好,前边的5步都做了,但cs5.3没有“ Tools>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Execute Pperation” 这个菜单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前边的5步都做了,但cs5.3没有“ Tools>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Execute Pperation” 这 ...

在CCS debug perspective中可以找到tools工具选项。

网友B:
把你产生的MAP文件帖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产生的MAP文件帖上来看看

map文件在附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p文件在附件中

从你的MAP文件上看,没有发现错误。

或者某些设置不正常吧。
可以在属性-->> DEBUG -- >> FLASH SETTING那里看看,或者仿真器拨掉后再看看能不能运行 。

我写有个帖子《在FLASH里运行》(不在二姨家),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MAP文件上看,没有发现错误。

或者某些设置不正常吧。

试了还是不行。点DEBUG后,能看到在操作flash,

应该是烧进去了。但只能点启动按钮才能运行

掉电之后重新上电,程序不会运行。

楼主(2013-08-31):
在TI的技术在线找到了答案,原来是工程中缺少了一个DSP2803x_CodeStartBranch.asm ,这个文件是boot to flash需要的文件。

楼主:
为啥结贴提示

网友C(2017-07-07):
我的下载了  我单步调试到MemCopy就会有错误提示,程序完全不运行,但是编译又没有任何错误

网友D:
现在有很多的开发板可以抄写。

网友D:
参考别人的 硬件电路实现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