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非常规的锂电池充电器,求指教。

楼主(2013-07-27):
我想做一个18650锂电池电芯做的4电池并联电池组,电压是3.7V,问题是这样的电池组容量太大,而普通的单片充电管理芯片充电电流太小,肯定充得很慢。于是我想自己做个充电器。我在网上了解了一下,给锂电池充电分三个阶段预充,恒流,恒压。其中恒流阶段就是充电器提供一个恒定电流,恒压阶段就是电池冲到4.2V时充满了,输出就一直保持4.2V。这两个阶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个预充阶段我始终没有搞清楚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从预充转到恒流阶段?恒流阶段应该定多大的电流合适,我知道小一点肯定没问题,大不了就是冲的慢,但是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那么最大能用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A:
预充电时的最佳电流:即当锂电池的初始/空载电压低于预充电阈值时,首先要经过一个预充电阶段,就单个锂离子电池而言,这个阈值一般为3.0V,在此阶段,预充电电流大约为下一个阶段——恒流充电阶段电流的10%左右,当电池电压已经大于预设电压阀值时,开始转入恒流充电,恒流充电貌似都是设置在0.5C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充电时的最佳电流:即当锂电池的初始/空载电压低于预充电阈值时,首先要经过一个预充电阶段,就单个锂离 ...

0.5C?是C,C是什么单位,不是A吗?

网友B:
C表示电容容量mAh, 0.5c就是一半。如果你电池是1000mAh,0.5c就是500mA充

锂电池充电只要做到恒流恒压就行了。预充基本不需要。

网友C:
C好像指的是电池的容量吧,假如2000mah的电池,以0.5C充电的话就是0.5*2000ma的电流充电,充两个小时左右吧可能就充满了,自己的理解

网友D:
充电效果不是以充电时间短为指标的!…

网友E:
18650标称3.6V,最高充电电压4.2V±0.05V,最低放电电压2.75V。放电一般建议到3.3V,低于3.3V时充电就属于预充电。简单理解就是因为电量过低内阻会增大,大电流会损坏电池,画个内阻等效电路可以看出此时大电流充电会让电池端电压上升很多,发热严重。一般预充电电流在25mA左右。之后转为0.3~0.5C,按电池类型测算。淘宝个4056的充电板就好了,自己搞会很麻烦。买过一家,用4片4056组成3A充电器。电池并联要注意一些保护电路,还有电池的均衡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标称3.6V,最高充电电压4.2V±0.05V,最低放电电压2.75V。放电一般建议到3.3V,低于3.3V时充电就属于 ...

综合各方建议,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比较实用,实际上我是想搞个10WLED驱动电路,其电源用的是18650,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充电器。所以我的原本目不是要做充电器的。

网友F:
看看顺便赚点积分

网友G:
如果你定的充电电流较大,可以用开关型的TP5000,能提供2A的恒流,效率比线性恒流的4056高得多。
另外,建议每节电池单独加上一片内置低阻MOS管的DW01MC做过流、过充、过放保护,才几毛钱,不值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