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如果掉电电压跌至2V,然后又来电。怎么复位?

楼主(2013-07-27):
最近做一块电路,全部功能正常,就是存在一个漏洞,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一旦出现

那将是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AVR外部突然掉电,电容慢慢放电,此时电压约为2V左右,这个时候外部电源又来电了。

我发现这个时候avr好像就没法上电复位,只能手动去复位。我知道办法肯定有的,只是自己

也是初次使用avr这款单片机。

还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这种情况怎么很好的复位,谢谢。

网友A:
AVR 有掉电复位功能.
可能你没有开启这个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 有掉电复位功能.
可能你没有开启这个功能吧.

熔丝位吗?

网友B:
这种情况很少吧,如果掉电,没有恢复那么快的。

网友A:
Bod 功能, 通常都在 熔丝位 里设置

网友C:
开启BOD掉电检测吧  具体怎么设置的话去看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