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有源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3-07-27):
求有源带通滤波器. 要求: 通带:40Hz - 60Hz;增益:1;线性相位:通带内相位变化不超过3度。主要难度就是这个线性相位。
开关电容IC、运放、专用IC构成的电路均可。不考虑需要编程的DSP数字滤波器,但专用数字滤波器IC也行。
谢谢!

网友A:
“通带内相位变化不超过3度”
这个办不到。

网友B:
butterworth滤波器试试看。

网友C:
通带内相位变化不超过3度?你打算出多少价?另外温度范围也是关键,即便常温能调出但温度变化后也难控制,还要搞温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