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中的电源线和地线的处理技术

楼主(2013-07-27):
在PCB板布线中,电源线和地线的处理是十分重要的,要把电源线和地线所产生的噪音干扰降到最低限度,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电源线和地线的布线规则如下。
  · 在电源、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
  · 尽量加宽电源线、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
  · 数字电路的PCB板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不能这样使用。
  · 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在印制板上把没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接作为地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和地线各占用一层。
  .规则的检查
  布线设计完成后,需认真检查布线设计是否符合设计者所制定的规则,同时也需确认所制定的规则是否符合印制板生产工艺的需求,一般检查如下几个方面。
  · 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贯通孔、元件焊盘与贯通孔、贯通孔与贯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生产要求。
  · 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耦合(低的波阻抗),在PCB板中是否还有能让地线加宽的地方。
  · 对于关健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如长度最短,加保护线,输入线及输出线被明显地分开。
  ·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是否有各自独立的地线。
  · 后加在PCB板中的图形(如图标、注标)是否会造成信号短路。
  · 对一些理想的线形进行修改。
  · 在PCB板上是否加有工艺线,阻焊是否符合生产工艺的要求,阻焊尺寸是否合适,字符标志是否压在器件焊盘上等。
  · 多层板中的电源地层的外框是否缩小,如电源地层的铜箔露出板外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A:
多谢楼主这种详细的分享~~~

网友B:
受教了,顶一个

网友C(2014-02-20):
学习了,领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