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求助一个算法

楼主(2013-07-27):
在处理数据时需要
在动态时:显示值 = AD值 + 补偿值,这时补偿值是固定的,AD值在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动态引起的,对我显示值来说是误差。
我想达到的结果是使显示值不变,这个该怎么实现?
在静态时,首先根据两次静态之间的AD值的差,算出补偿值,这个补偿值就是在整个动态过程中引起的误差。
显示值 = AD值 + 补偿值。此时的显示值根据实际AD值的变化而变化。

问题:在动态中如何保持显示值不变,有什么算法?

网友A:
你的需求真怪! 显示值 = AD值 + 补偿值, 补偿值固定,AD值肯定是变化的,不变就不叫动态了,你要显示值不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是啊,实现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真怪! 显示值 = AD值 + 补偿值, 补偿值固定,AD值肯定是变化的,不变就不叫动态了,你要显示值不 ...

我之所以要不变是因为,动态中是误差导致的变动,我在进入动态前已经把数据算准确了,我在动态中只想显示那个准确的值,想显示一个常数而已,如果按上面的公式算肯定变化了,该怎么办?

网友C:
概念没有搞清楚
先提几个关键字  自己找资料学习一下
误差理论  校准   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