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RC正弦波振荡电路

楼主(2013-07-27):
RC正弦波振荡电路图,我按模电书上练了一个,调不出波形,我是新手,求带啊!!!

网友A:
RC正弦波振荡电路有N种,你的是哪种?说不清楚,就把图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正弦波振荡电路有N种,你的是哪种?说不清楚,就把图贴出来吧。

就是最基础的,一个放大器,LM324,一个放大电路在负输入端,正输入端视选频网络,是电阻电容的串并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最基础的,一个放大器,LM324,一个放大电路在负输入端,正输入端视选频网络,是电阻电容的串并联! ...

据你所说,猜测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很难说是最基本的。
“调不出波形”,先量量电路中各点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你所说,猜测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
文氏电桥振荡电路,很难说是最基本的。
“调不出波形”,先量量电路 ...

量完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完电压呢?

根据各点电压判断是否有“硬”故障,例如电源是否联接好。
若无,检查放大器增益。

网友B:
文氏桥振荡电路理论的增益是(实际上,由于元件的误差等因素,其增益是接近3的某个值)。如果你的电路增益小于这个值,则满足不了幅度条件,就不会发生振荡(即便是外加个初始激励,也只能是衰减振荡,最终还是要停振)。如果增益大于这个值,则会产生增幅振荡(幅度越来越大),最终会产生“削峰”失真。那输出就不是正弦波了。而想要产生等幅的正弦波,则其增益必须刚好为这个临界值。这点仅仅通过参数的设置是几乎无法办到的!就算你能办到,元件值只要发生一丁点漂移(比如温飘),就会破坏平衡条件。所以,一般是通过“稳幅电路”来自动调整增益来实现的:上电初期,幅度小于设定值,电路的增益略大于3,电路处于增幅振荡,当幅度接近设定值时,增益下降,逼近3,幅度超过设定值时,增益略小于3,电路处于减幅振荡。这样通过自动调节,使得其振荡幅度始终稳定在设定值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氏桥振荡电路理论的增益是(实际上,由于元件的误差等因素,其增益是接近3的某个值)。如果你的电路增益 ...

请问“稳幅电路”是控制那里?还是要加二极管,可能问的有点可笑,我是新手,请大侠赐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稳幅电路”是控制那里?还是要加二极管,可能问的有点可笑,我是新手,请大侠赐教啊! ...

把你的图贴出来吧。在2楼已经说过一次了。

网友B:
稳幅电路有好多,比如说利用非线性进行稳幅,再比如利用热敏电阻稳幅(钨丝灯泡也具有热敏电阻的特性)。总之有好多,建议多参考些有关**和书籍。

网友C:
波形没出来就想稳幅。唉~先把电路图上了,各点电压测了报一下,如果有示波器再测一下是否起振再说。相信你的书里稳幅的内容还要往后翻十几页,你急着学什么咯?2楼版主可是这方面专家。

如果只是玩玩而已,那,算我没说,晚安

网友D:
模电书上有详细的介绍的   楼主多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电书上有详细的介绍的   楼主多看看书

谢谢,看了书,可能是不太理解,是不是主要控制那个增益啊!

网友A:
总算把图贴出来了。
这是仿真图。那么首帖“调不出波形”是仿真不出波形,还是实物电路不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算把图贴出来了。
这是仿真图。那么首帖“调不出波形”是仿真不出波形,还是实物电路不出波形? ...

恩,现在我把这个仿真,可以出来波形,然后实物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现在我把这个仿真,可以出来波形,然后实物就不行了!!

5楼你说:“量完电压呢?”
想必是量完电压了。测量各点对地电压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你说:“量完电压呢?”
想必是量完电压了。测量各点对地电压结果如何? ...

都是8mv到几十毫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8mv到几十毫伏~

再检查各电阻阻值是否正确,电位器是否滑动头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检查各电阻阻值是否正确,电位器是否滑动头接触良好。

恩恩,好的,谢谢大侠!我已经调出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