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 RAM运行速度比FLASH慢很多

楼主(2013-07-27):
在FLASH运行延时1ms的函数,在RAM运行,延时为3ms。

网友A:
请发出你的延时代码来供测试

网友B:
情况相反吧

网友C(2013-10-02):
这个不对吧

网友D:
主频率设置的不一样吧 .不能断章取义哦

网友E:
普通的执行空指令延时肯定是会更慢的,而且这个数值也是对的。上面说不对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