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问大家

楼主(2013-07-27):
本人愚笨,一个简单的问题,想了半天,不知道对不对?在农村,大多数人家是用灯泡的,灯泡上注明是PZ220-25,说明额定功率是25W,
不难算出额定电流是25/220=0.11A,我在想,这种灯泡的额定电流是0.11A,总觉得太小了吧!这可是强电呀!不知各位高手有什么见解!
我想了很酒,总觉得0.11A太小???

网友A:
强电设备,额定电流比0.11A小的有很多。
这要“想了半天”?

网友B:
强电,是指电压,和电流又没关系

网友C:
手机充电器也是强电,它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D:
你管他什么强电弱电的

网友E:
人电击身亡应该是按照功率算的吧,一旦通过人体的电流和人体上的电压的乘积达到一定功率人就会被击伤,即使加在人体的电压小于36v安全电压,但是只要电流很大,人照样受伤。

网友F: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啊

网友G:
   因为人体有电阻,如果始终是刚触电时的电流值,是不会致人触电而死,但是大于安全电压时,人的血液迅速被电解(同数量级的直流电更厉害)成为导体,电流骤增将人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