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运放参数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3-07-27):
(无正文)

楼主:
在测输出失调电流时,在R1两端用万用表打出了电压值是正常的吗?

楼主:
打电压是在断开S1,S2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测输出失调电流时,在R1两端用万用表打出了电压值是正常的吗?

“打出了电压值”,总要说清楚是多少V吧?运放型号、各电阻数值、电源电压,也要说清楚吧?

楼主:
R1左端打出了21mv,右端是3,72mv电阻是两个运放之间不接地的电阻,被测运放用的是UA741,辅助运放用的是OPA227,用的是正负15V电压供电,电阻R1是33K,Ri是100欧,Rf为100K,反馈电阻也是Rf,图没截好,R为1.2M欧,对不起啊 ,是应该把参数标清楚,谢maychang老师指点了

楼主:
是3.72mv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里辅助运放是起放大作用的吗?还有其他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左端打出了21mv,右端是3,72mv电阻是两个运放之间不接地的电阻,被测运放用的是UA741,辅助运放用的是OPA2 ...

R用1.2M,似乎太大了。
敲键盘要花很多时间,你自己看看此书吧。16页开始。
[运算放大器应用基础 ]哈工大

楼主:
谢了啊  maych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