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引号的里面不是很明白,哪个师傅能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3-07-27):
用da0832外接一片运放来实现电流到电压,该运放输入端的输入电流对转换精度影 响很大,DAC0832 输出的电流在几微安到几十微安间变化,“若运放输入端的输入 电流为 0.1uA(uA741 的输入电流约为此值.且有一定变化),则会引入相当于 I 到 2 个电压控制字的误差,因此应选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故”,如 JFET 输入的运放 LF356,它的输入电流可以忽略。带引号的里面不是很明白,哪个师傅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若运放输入阻抗不够高,则“虚断”不甚理想,会引入一定的误差。选用输入阻抗更高的JFET输入的运放,则“虚断”更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运放输入阻抗不够高,则“虚断”不甚理想,会引入一定的误差。选用输入阻抗更高的JFET输入的运放,则“虚 ...

请问这个“误差”是怎么具体计算出来的呢?引入1到2个电压控制字误差是怎么得来的啊?

网友A:
具体计算与电路有关。这个误差是由运放的输入端的电流“分流”而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误差”是怎么具体计算出来的呢?引入1到2个电压控制字误差是怎么得来的啊? ...

不知道楼主看的是哪本书。
这个对误差的估计,差得比较远。DAC0832输出电流每一位数字为基准电压除以15k电阻,若基准为5V,那么每一位对应大约1.3u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