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一个简单的358运放,竟然遇到奇葩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3-07-27):
有图有真相

上图为带通滤波器
计算得出fL=4.5KHz
             fH=66.8KHz
但为什么无论仿真还是做得电路板,通带是300hz--10K左右,望高手解答

楼主:
输入信号为500hz,10mv

楼主:
这是1KHz-10mv的输入信号

楼主:
10KHz-10mv,可以明显看到10KHZ明显衰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计算错了吧?再重新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错了吧?再重新算算!

fl=1/(R4*C2);
fh=1/(R5*C3);
难道不对吗?

网友A:
再去看看书!是否少点啥?哈哈。。。。。还有2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去看看书!是否少点啥?哈哈。。。。。还有2π呢?

哎呀,这两天做的迷惑了,是我笨了,哈哈哈
谢谢提醒

楼主:
结贴,给分

楼主:
明天结贴,给分

网友B:
请问LZ:1L、2L分别用的是什么软件啊。与同行交流少,很多不知道。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1L、2L分别用的是什么软件啊。与同行交流少,很多不知道。

TI公司的。Tina-TI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公司的。Tina-TI

谢谢了

网友D:
跟着楼上的也学学这方面的开发的。。

网友E:
最终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终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没有问题,电路是正常的,是我理论计算时少除了个2π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你一个   很不错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常来21ic哦   呵呵

网友H:
真没看懂这个电路什么意思  ,带通电路怎么是这样的  ,RC也不是啊  ,求解大神。

网友:
我也在做358,学习学习

网友C:
学习学习   顶一个   很不错   不错哦

网友C:
有时间  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