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想设计开端电源 24v输入 5v输出 功率10w

楼主(2013-07-27):
想设计开端电源 24v输入 5v输出 功率10w
能用uc3842吗?需要绕制变压器吗?

网友A:
想设计开端电源  什么叫开端电源

要隔离就要变压器
不隔离就自感线圈

网友B:
用UC3842非常合适,3843也一样,变压器需要自己绕,如果电源是自己用的,不考虑效率的话,变压器随便绕几圈就能工作,就算次级出来的电压不对,也能通过修改431的电阻来调节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设计开端电源  什么叫开端电源

要隔离就要变压器

不好意思 写错了 是开关电源  想要隔离,来减少开关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C3842非常合适,3843也一样,变压器需要自己绕,如果电源是自己用的,不考虑效率的话,变压器随便绕几圈 ...

电源是自己用,效率暂时不考虑。我现在的基本思路是这个图
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现在i就是要搞清楚电阻电容的取值 功率 耐压之类的 细节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是自己用,效率暂时不考虑。我现在的基本思路是这个图
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现在i就是要搞清楚 ...

不知道你想知道哪个地方的阻值?一般来说,6脚驱动电阻都是15欧姆左右,MOS管取样电阻其中一个2W的是零点3到零点5欧姆左右,另一个连接3脚的小功率电阻取值范围就比较大了,有些参数可以参考网上的,有些需要自己摸索一点一点的测试,这些参数都不是固定的,在很大范围内都可以变化的,有的电阻本来是500欧姆的,你给它改成5K的也没问题,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当是练习一下,不用注重效率,等熟练了,再考虑优化

网友C:
一个BUCK IC就可以了,何必3842整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知道哪个地方的阻值?一般来说,6脚驱动电阻都是15欧姆左右,MOS管取样电阻其中一个2W的是零点 ...

嗯 嗯!!谢谢你!!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BUCK IC就可以了,何必3842整这么复杂

这样吗?这不隔离会不会有开关干扰啊。还有,请问有什么芯片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吗?这不隔离会不会有开关干扰啊。还有,请问有什么芯片推荐吗?

如果想提高水平,就用变压器做,尽量做的复杂一些,不想用变压器的话,只用三极管和电阻电容也能做到,也不要用专门的降压IC来做,要不然学不了多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提高水平,就用变压器做,尽量做的复杂一些,不想用变压器的话,只用三极管和电阻电容也能做到,也 ...

嗯 嗯!我打算用变压器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提高水平,就用变压器做,尽量做的复杂一些,不想用变压器的话,只用三极管和电阻电容也能做到,也 ...

把简单事情复杂化,那不是有水平的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简单事情复杂化,那不是有水平的体现

那我应该选择什么方案好呢?能不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D:
自己玩的话,可以使劲折腾,怎么搞都行:lol
384X拿来练手很好,
如果要快速应用,就BUCK吧,到TI去,有设计软件帮你选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玩的话,可以使劲折腾,怎么搞都行
384X拿来练手很好,
如果要快速应用,就BUCK吧,到TI去,有设计 ...

奥 谢谢版主。在TI网页上设计BUCK试过了,还是想自己做下高频变压器。我想问下,那网页上设计的都是没有隔离变压器的DCDC电路,这么做会不会对后级产生大干扰啊?加了隔离变压器后是不是干扰小点?

隔离非隔离都一样,主要看你系统电气上需不需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玩的话,可以使劲折腾,怎么搞都行
384X拿来练手很好,
如果要快速应用,就BUCK吧,到TI去,有设计 ...

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我这个电路24v输入 5v输出 想选个mos管的型号 我看3842手册上学着 这芯片好像跟sensefet直接连,我不知道什么叫sensefet   我mos管的耐压不用很高 100v就可以了 版主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型号不一样 开关速度也不一样 还有一些别的参数   不知道怎么考虑! 望指点一二!!

到IR官网找

网友B:
sensefet说的就是场效应管,3842的356脚都通过一个电阻跟场效应管相连,关键是你得先动手做起来,只可惜我电脑这段时间断网了,要不然我就把我手工画的原理图传上来让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nsefet说的就是场效应管,3842的356脚都通过一个电阻跟场效应管相连,关键是你得先动手做起来,只可惜我 ...

奥 好的 谢谢!改天如果方便的话,麻烦发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奥 谢谢版主。在TI网页上设计BUCK试过了,还是想自己做下高频变压器。我想问下,那网页上设计的都是没有 ...

奥 这样啊。谢谢!

网友E:
3842做flyback,不明白可以问我

网友F:
MCP19035 dc-dc  外围很简单就可以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CP19035 dc-dc  外围很简单就可以搞定

这个价格范围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简单事情复杂化,那不是有水平的体现

NO、NO、此复杂非彼复杂,我说的复杂意思是多增加一些功能,比如CC模式、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NO、NO、此复杂非彼复杂,我说的复杂意思是多增加一些功能,比如CC模式、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等 ...

你说的这一堆保护,没有buck不能搞定滴。。。

网友H:
楼主你们重温基础知识啊,真的用一颗BULK IC就行了,车载都这样用,干扰是没问题的

楼主(2013-10-14):
帮忙分析下吧

楼主:
R11 C8 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