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求帮忙啊 另大家是怎么解决产品插件漏插问题的?

楼主(2013-07-27):
最经新上马一个项目,但产品线上插件漏插问题很严重(比如滤波电容等,漏插后性能下降,但是功能正常,装壳子后终检无法查出),老板很是着急上火。车间又不愿意按照我编的目检工艺卡执行(不愿意派人手)。所以老板就让我找图像识别的软件,来搞定这个问题。没找到合适的,只好自己想办法编软件,这两天一直耗在Python和Labview上了
昨天在图书馆查到一本《LabVIEW高级编程与虚拟仪器工程应用》的书,第13章《机器视觉》最后有提到“颜色识别”的内容,和我现在所需有点类似,源码却在书附带的光盘里。图书馆没有光盘。
向万能的T叔求源码啊!!!!

PS。大家是怎么解决插件漏插问题的?除了目检还有其他好的方法么?

网友A:
这也能漏,装壳子前不进行检查或者测试吗?
会不会有在壳子里漏放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漏,装壳子前不进行检查或者测试吗?
会不会有在壳子里漏放板子的~~~~ ...

电测试是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测试是测不出来的

目检内容多,人员少,所以是个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检内容多,人员少,所以是个问题啊

:L老板总是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

网友B:
图像识别。。。好高端啊,菜鸟只能想出称质量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识别。。。好高端啊,菜鸟只能想出称质量的方法

我开始也以为很难,查了些资料,其实我这里实现的是简单功能的组合,已经有前辈们把这些功能模块化了,我们只需要调用模块了,像VB一样,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该怎么调用,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总是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

呵呵,资本论告诉我们,老板赚取的就是剩余价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以为很难,查了些资料,其实我这里实现的是简单功能的组合,已经有前辈们把这些功能模块化了,我 ...

我想知道称重量可不可行?

网友C:
产品是装完壳子后再调试吗?一般未装壳子前要调试的,然后再打三防漆,再装配,在调试PCBA板时,就要检查是否漏焊啊,车间不愿意安排人?那出了质量问题车间负责吗?如果他们负责,那么OK,出现问题就让品质去找他们麻烦,就扣钱,说白了,好像还是责任不明,谁都参与,谁都不负责,这是不行的。你们要推行完善的生产流程,各个步骤职责明确,现在是漏焊,以后还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到时候有你闹心的了,现在争取一次解决问题。你找的方法没有找到根本上。

网友D:
楼主 你在网上找找"AOI" 有些厂家会推出一下小型的AOI,用来替代掉一两个工位的

网友E:
这个还得从根本抓起

网友F:
责任分配不明。这是人的问题。

网友G:
这品质管控也太那个了吧
俺在生产线上做员工的时候那可是一整条拉的都是保持高度警惕、
除了做自己的活还要检查有没有电容反向和漏件的
板子就那么大
一人分一点就没啦

网友H:
发了多少料,还剩多少都没人管?没焊上去难道是被咪了?有人偷料老板都不管吗?

网友I:
做PCB的时候, 在每个插件对应的位置都印上一个白色的交叉填充圆形, 象宝马汽车标志那样的, 如果漏插了, 就可以拍到这个标记, 容易图象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称重量可不可行?

元器件都比较轻,称重量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是装完壳子后再调试吗?一般未装壳子前要调试的,然后再打三防漆,再装配,在调试PCBA板时,就要检查是 ...

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民营企业,职责都没那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是装完壳子后再调试吗?一般未装壳子前要调试的,然后再打三防漆,再装配,在调试PCBA板时,就要检查是 ...

像你说的那样,谁都参与,出了问题,谁都不具体负责,但是年底扣奖金的时候也一起被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在网上找找"AOI" 有些厂家会推出一下小型的AOI,用来替代掉一两个工位的 ...

查到一些,大部分是处理SMT贴片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得从根本抓起

制度问题,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就像天朝。。。。我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品质管控也太那个了吧
俺在生产线上做员工的时候那可是一整条拉的都是保持高度警惕、
除了做自己的活还要 ...

真羡慕兄弟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了多少料,还剩多少都没人管?没焊上去难道是被咪了?有人偷料老板都不管吗? ...

车间还备了个小仓库,准备用的,和用不完的都被扔那儿了。原本是为了方便生产的,结果成了一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PCB的时候, 在每个插件对应的位置都印上一个白色的交叉填充圆形, 象宝马汽车标志那样的, 如果漏插了, 就 ...

不错的想法,试试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车间还备了个小仓库,准备用的,和用不完的都被扔那儿了。原本是为了方便生产的,结果成了一败笔 ...

用不完的就扔那里可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羡慕兄弟你啊

说白了还是品质意识都不到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