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没有数据手册的??????

楼主:
学校进货的是  STC12C5A48AD   拿了几块玩玩 ,查下数据手册,。。。。竟然就是stc12c5A60S2的 里面也没有介绍STC12C5A48AD之间的不同????

难道都一样啊。。。那还分俩型号么 。。。。这蛋疼了,定时器,串口数量总有不同吧,

求这芯片的手册 ,官网上我找过了,木有

网友A(2013-07-27):
就是这个手册。同一个系列的芯片参数都差不多的,就一个数据手册,。

网友B:
STC的单片机。一个系列的数据是一样的。只有部分参数不同。能从型号识别。如有无e.或有无AD 等。欢迎加入本**流。
电子单片机创业  3220846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手册。同一个系列的芯片参数都差不多的,就一个数据手册,。

但是他没写哪个不一样啊 总不可能都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他没写哪个不一样啊 总不可能都一样的吧

看手册第13页,选型一览表,这里也列出了不同型号的差异。另外,手册里对某些型号适用或者不适用,也有说明的。没特别说哪个型号适用或者不适用,那就是都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