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fft 算法做音乐频谱,LCD12864柱状显示部分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3-07-27):
哪位大神有源程序,小弟在显示部分有点困难

网友A:
有什么困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困难的啊

其实也不是困难了,就是和网上别人做的效果相比差了点,想改进下,了解下别人怎么写的。。

网友B:
可以在淘宝上买程序。

网友C:
原理就是这边檫一块,画一块。就这么简单

网友D:
网上有现成的程序的,搜一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困难的啊

我是用24M的晶振,用12864显示,12864部分用打点的函数写柱状图,总是觉得显示太慢,跟网上的视频比起来差了好多,这个12864显示有什么技巧吗?小弟在此纠结很久,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24M的晶振,用12864显示,12864部分用打点的函数写柱状图,总是觉得显示太慢,跟网上的视频比起来 ...

你用的是STC12的单片机?如果是的话你的晶振小了,加大点,搞到3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STC12的单片机?如果是的话你的晶振小了,加大点,搞到30M。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  这个晶振还小了

网友E(2014-10-16):
这个网上应该有程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