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 6.7

楼主(2013-07-27):
一个元器件封装焊盘有二种焊盘,一个TopLayer 和BottomLayer 的贴片和MultiLayer 的孔,可是放到PCB里会报警,怎样设置不报警呢?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报警是因为违反了规则,在设计下面的规则中可以查看所设置的规则
你这样说报警,大家也不知道是违反了何种规则
在报警上右击鼠标,找到查看错误冲突可以查看

楼主:
Toplayer 和MultiLayer 冲突,bottomlayer和Multilayer冲突

楼主:
就是一个元件有二种封装做在一起,一种是贴片,一种是直插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B:
不是有人回答了么?

网友C:
你都没有贴出什么警告的

网友C:
别人怎么帮你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