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带通滤波器的仿真与实际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7-27):
最近做了一个通带为50K—150K的带通滤波器。仿真对了,但根据实际的电路测量时发现有两个问题:1,波形失真了;2,我输入为峰峰值1V的正弦波,输出却只有几十毫伏
附上图,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查查datasheet,LM358单位增益带宽有多少?这样的单位增益带宽,能否工作在你的电路中?

网友B:
选大点带宽的运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datasheet,LM358单位增益带宽有多少?这样的单位增益带宽,能否工作在你的电路中? ...

LM358的单位增益带宽是1M的呀,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M358的单位增益带宽是1M的呀,这个电路应该可以吧

单位增益带宽1MHz,你输入的信号频率是100kHz,那么运放增益最多10倍,而且输出输入之间相移已不可忽略。
此外,你的实际电路中,电源退耦是否检查过?

网友C:
你的弄好没?我现在用OPA603搭了一个压控电压源二阶带通滤波器,仿真效果非常好,但焊好板子用示波器观察,糟糕透了,输入的是峰峰值300mv的正弦信号,出来的只有几十毫伏,而且,中心频率值与仿真也不一致,仿真器中中心频率是1.4MHz,实际中频率在840KHz是放大倍数最大!无解了!!!那位大仙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D:
用无源的吧,比如LC,没这些烦事.

网友E: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

网友E:
换带宽大一点的运放+运放电源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