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没有人用AT45DBXXX系列的,不能执行53和55命令(主存转缓存

楼主(2013-07-27):
其他命令都可以正常工作。就这个命令,从主存转缓存不工作。

昨天折腾了一天,也找不到问题。

支持主存转缓冲了,我就可以主存到缓冲,修改缓存部分,然后保存。

/ **********************************************************************************
unsigned char dataflash_read_flash2buffer(FLASH_BUFFER_NUM buffer_num, unsigned int page)
{
if(dataflash_wait_busy())
        {
        CS_FLASH_LOW;                                        // Flash-Chip-Select Low-Level
        if (buffer_num == FLASH_BUFFER1)
                spi_transfer(0x53);
        else
                spi_transfer(0x55);                  // 8-bit opcode
        spi_transfer(ADR_P_1(page));
        spi_transfer(ADR_P_2(page));
        spi_transfer(0x00);                                                // 8 don't care bits
        CS_FLASH_HIGH;
        // Flash-Chip-Select High-Level
        while(!dataflash_wait_busy());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我用的是上面的那个时序,也就是cpol=1

楼主:
搞定了。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我把缓冲器地址和片内地址,参数位置放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软件的问题。我把缓冲器地址和片内地址,参数位置放反了! ...

是不是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网友B:
用AT45DB041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是怎么搞,都搞不定。快要疯了。

第二天,几乎所有都确定没问题。偶然看到那个参数列表。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怎么搞,都搞不定。快要疯了。

第二天,几乎所有都确定没问题。偶然看到那个参数列表。才明白, ...

恩  结贴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