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酱油启示录——41

楼主(2013-07-27):
https://bbs.21ic.com/icview-585661-1-1.html

似乎看到反馈至OPA正端的就是正反馈,负端就是负反馈,却没注意到OPA其实是个差分输入。此外,反馈一般可能是个复传递函数,应考虑其模和辐角。

针对原帖,附加假设其为单位增益(即RA为无穷大,RB为零)。直接计算可得

    F = (R1 R2 C1 C2 S² + (R1+R2)C2 S +1)/(R1 R2 C1 C2 S² + ((R1 + R2)C2 + R1 C1)S + 1)
    Kin = 1/(R1 R2 C1 C2 S² + ((R1 + R2)C2 + R1 C1)S + 1)

传递函数为

    Af = Kin A/(1+A F)

若OPA理想,则

  Af = Kin / F = 1 / (R1 R2 C1 C2 S² + (R1+R2)C2 S +1)

网友A:
“反馈一般可能是个复传递函数,应考虑其模和辐角。”

我在那帖里面说:“千万别以为反馈只有正反馈负反馈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一般可能是个复传递函数,应考虑其模和辐角。”

我在那帖里面说:“千万别以为反馈只有正反馈负反馈 ...

确实如此。

此外,通常看到的反馈是至OPA正负输入端之一(另一端为固定或输入),且反馈网络为纯阻,如此才可简单归纳为“正”或“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