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JA的电容是钽电容吗

楼主(2013-07-27):
这次买了一些0805封装的10uF贴片钽电容回来是黑色的,不过一般我见过的钽电容都是黄色的。虽然查资料知道也有黑色的,但是貌似黄色一定是钽电容,黑色可能是铝电容,所以前来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大们,这到底是什么电容。上面丝印这JA字样,A上面有一个横杠“-”,除此之外就没什么标记了,还有就是貌似是表正负极的一端有白线段。求教是什么,谢谢!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723-1-1.html
〓◆ 新型贴片电子元器件速查手册 312页 54.4M 书签版 ◆〓
https://bbs.21ic.com/icview-277007-1-1.html
〓◆ 贴片代码查找工具 3册 ◆〓 , 你会用得着滴哦, 重整版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78-1-1.html
〓◆ 贴片元件代码手册 308页 5.0M PDF+书签 ◆〓 , 09年最新版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