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自动跟踪的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3-07-27):
我想做一个太阳能跟踪器,找了很多资料,想要自己动手做一个,但是现在找不到两个电机控制的云台,由于没有材料没办法自己做一个,请问做过这个项目的大神们以前你们的太阳跟踪云台模型的是在哪买的,我在淘宝上找到两个好贵

楼主:
由于自己技术有限,所以想做一个简单的太阳能控制器,利用4个光敏电阻来判断太阳方位,另外再加一个光敏电阻来判断阴天或黑夜,利用单片机来控制两个电机来控制,自己查了很多资料想开始动手制作,但是没有云台,想通过这次的实验来学习下AD芯片MCP3208,求各位指导下

网友A:
用舵机做吧, 2个方向云台(17元)+2个9克360度舵机(15元x2),共47元,这样你就有了全套运动结构件了,包括电机伺服系统.

云台结构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581044817

9克舵机
http://s.taobao.com/search?spm=a230r.1.8.6.iEDX3L&promote=0&sort=price-asc&initiative_id=itemz_20130727&tab=all&q=9g%C4%A3%C4%E2%B6%E6%BB%FA#J_relative

360度9克云台舵机
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A5UmRl&id=15322339566

舵机测试仪
http://s8.taobao.com/search?sort=sale-desc&q=%B6%E6%BB%FA%B2%E2%CA%D4%D2%C7&pid=mm_34205561_0_0

智能车舵机

下面波形图是淘宝上买的舵机测试仪的输出波形,用I/O口模拟pwm脉冲信号,直接连上就能玩了,舵机里面有接收驱动芯片. 用示波器看I/O口波形,若挂上负载后波形没有减幅,则可以直通控制,若波形变矮,变形了,则pwm输出加级放大或光耦较妥.

1.8mS脉宽为最右端

1.5mS脉宽为中间位置

1.2mS脉宽为最左端

50Hz为pwm重复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舵机做吧, 2个方向云台(17元)+2个9克360度舵机(15元x2),共47元,这样你就有了全套运动结构件了,包括电机伺 ...

谢谢,原本是想用步进电机做的,因为自己有3个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舵机做吧, 2个方向云台(17元)+2个9克360度舵机(15元x2),共47元,这样你就有了全套运动结构件了,包括电机伺 ...

非常感谢,准备看下资料学会舵机使用就买器件制作,动手学习才学的比较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准备看下资料学会舵机使用就买器件制作,动手学习才学的比较快 ...

4个光敏电阻要置于深孔内,容易捕捉偏差.其实2个够了,哈哈
去买2个舵机测试仪,调试较方便.再用单片机模拟"舵机测试仪"的输出信号,很容易上手的,再装块太阳电池板自跟踪发电就更好玩了拉,哈哈.

网友B:
如果用单片机做太阳跟踪,建议:
    加时钟芯片,没次跟踪时,间隔一定的时间将该时刻的方位角、仰俯角记录下(存贮于EEPROM中),当下次某段时间无阳光时(被乌云遮挡),仍可读出保存的数据用于跟踪。有阳光时则根据检测跟踪,并修改数据。这样可以长期保证准确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单片机做太阳跟踪,建议:
    加时钟芯片,没次跟踪时,间隔一定的时间将该时刻的方位角、仰俯角记 ...

只是自己做出来练习的,暂时不想加太多复杂的,等自己做成功了在添加,一次性添加太多的怕自己做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光敏电阻要置于深孔内,容易捕捉偏差.其实2个够了,哈哈
去买2个舵机测试仪,调试较方便.再用单片机模拟" ...

舵机看了资料,应该会用,不过旋转的角度被固定,这样跟踪的时候不就不太准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光敏电阻要置于深孔内,容易捕捉偏差.其实2个够了,哈哈
去买2个舵机测试仪,调试较方便.再用单片机模拟" ...

要是我把舵机改成步进电机应该也可以的吧,我用4个的光敏电阻放在一个像手电筒那样的圆形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这样来调节太阳能板,两个的话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自动跟踪可以考虑用摄像头+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跟踪可以考虑用摄像头+舵机

摄像头,现在还搞不起,技术没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我把舵机改成步进电机应该也可以的吧,我用4个的光敏电阻放在一个像手电筒那样的圆形上下左右四个方 ...

放在深孔里,跟踪光亮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深孔里,跟踪光亮最大值

只要让电机转动到光强增加的方向就好了,不过用舵机的话能转到么?舵机可转动的角度都被限制了

网友B:
其实多接触些机械方面的知识也是不错的。其实这东东就是两个方面的动作,一是方位角,二是仰俯角。搞两套蜗轮蜗杆(或齿轮)传动机构就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让电机转动到光强增加的方向就好了,不过用舵机的话能转到么?舵机可转动的角度都被限制了 ...

有360度舵机

360度9克云台舵机
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A5UmRl&id=153223395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多接触些机械方面的知识也是不错的。其实这东东就是两个方面的动作,一是方位角,二是仰俯角。搞两套蜗 ...

学电子的对机械知识是有点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60度舵机

360度9克云台舵机

还有这个,看来我看的时候疏忽了,竟然都没一个个仔细看

网友D:
如果想做实用型的,建议装个GPS模块,根据它输出的坐标和时间计算太阳的精确方位角,控制舵机对准。

网友E:
应该有算法,已经得到了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做实用型的,建议装个GPS模块,根据它输出的坐标和时间计算太阳的精确方位角,控制舵机对准。 ...

GPS模块投资有点大,学习的话还希望能够先从简单的学起,等学会了就将自己的作品慢慢完善,添加各种功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算法,已经得到了应用

打算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制作,程序想自己试着编一下,能不能自己编出来,这也是个锻炼的好机会呢

网友F(2013-10-03):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也在查资料,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也在查资料,想做一个。

做出来了,用的是步进电机,利用四个光敏电阻A/D转换采集光强,程序就让电机处于调节位置状态,最后还有一个光敏电阻判断夜晚,由于每个光敏电阻的变化率不一样,所以做的时候要自己弄很多次测试,然后调整程序,最难弄的还是云台,舵机由于没办法任意控制转角,所以最后还是用回了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