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串口发送unsigned long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7-27):
c8051f340单片机,ad采样的数据是unsigned long数据,如何发送给pc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我是这样写的:
mV =  result/1024*3240;                   //这条指令作用是让16进制转10进制。VDD=3240mV,可以根据实际VDD测量电压,做适当修正,以消除微小误差 .VDD要准确很才行
           a[0]=(mV>>24);

          a[1]=(mV>>16);

          a[2]=(mV>>8);

          a[3]=mV;
          SBUF0=a[0];
          while(TI0==0);
          SBUF0=a[1];
          while(TI0==0);
          SBUF0=a[2];
          while(TI0==0);
          SBUF0=a[3];
          while(TI0==0);

为什么我这样写,软件显示00 00  且不随采样电压变化,一直是00 00

网友A:
写成四个字节的union,分别发送即可,用不着转10进制。

网友B:
TI0要手工清零吧
while(!TI0)
    ;
TI0 = 0;

网友C:
Keep it simple, but not too simple.

楼主:
我开了串口0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写了TI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开了串口0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写了TI0=0

发送可以不用中断,改用查询试试.

网友E:
       a[0]=(mV>>24);

          a[1]=(mV>>16);

          a[2]=(mV>>8);

          a[3]=mV;
        这几个语句顺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