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在FPGA中怎么做字库,求解答

楼主(2013-07-27):
我是想在FPGA中自己做一个字库,通过VGA显示,现在VGA驱动都差不多了,但是字库不会做,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字库是一个点阵或者图片显示。

网友A:
但是还是看需求

网友B:
听猴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字库是一个点阵或者图片显示。

我感觉是用点阵来做,但我把自己生成的字库二进制文件怎么加进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猴哥的,

嗯,果断听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用点阵来做,但我把自己生成的字库二进制文件怎么加进程序

我是没做过。他们讲的不详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果断听指导

别太客气

网友C:
存到RAM里面的方法是不是太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到RAM里面的方法是不是太土了?

那最好存在哪里好了,大神指导一下吧,能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阵吧

我想用24*24的点阵,但似乎数据量很大,不知道应该怎么弄,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详细指导一下吗,本人新手一个,弱智的问题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做过。他们讲的不详细么?

其实还行吧,但字库数据量很大,不是显示一个字符或一两个汉字就行的,我的也能显示字符与汉字,但现在就愁在怎么弄个字库加进去,猴哥能指导指导就好了,我这是太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最好存在哪里好了,大神指导一下吧,能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小弟感激不尽! ...

FPGA的RAM够么?够的话直接存在RAM里是可以的,不过一般做法都是字库在LCD屏里面,FPGA这边只按照一个表写入自己需要写的字就可以了,几百个应该就够用了 吧

网友C:
Quartus可以写HEX文件,然后按照ROM初始化的方式把HEX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uartus可以写HEX文件,然后按照ROM初始化的方式把HEX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ROM的大小够用不,就怕不够用,一个字库怎么也得250多K,我担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的RAM够么?够的话直接存在RAM里是可以的,不过一般做法都是字库在LCD屏里面,FPGA这边只按照一个表 ...

嗯,这个问题也是我担心的,就怕不够存储,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的,我感觉RAM太小

楼主:
感谢各位,路过的有什么意见可以留下,我做出来一定共享,菜鸟一个,各位勿笑话啊

网友E:
我做的只是显示英文字母与数字,首先在windows下生成一个合适大小 的点阵字库;然后提出自己需要的字母与数字,这一个步骤可以在windows下做,我因为以前在CCS下做过,所以,我直接在CCS下用DSP做到了抽取;在FPGA中做一个RAM;用.coe文件初始化这个RAM。

这种方法如果如果像我的这样仅需要很少一部份文字还行,如果把整个汉字库都做进去,怕是FPGA资源不够吧。能否尝试做到flash中,然后调到DDR2中,再类似于cache一样,把DDR2中部分的数据调到内部RAM中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个问题也是我担心的,就怕不够存储,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的,我感觉RAM太小 ...

用的什么FPGA?外接FLASH?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ROM的大小够用不,就怕不够用,一个字库怎么也得250多K,我担心这个

250K在很多FPGA里面根本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FPGA?外接FLASH?

用的是Cyclone2系列的EP2C8Q208C8N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K在很多FPGA里面根本不是事

我的意思是RAM里面够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只是显示英文字母与数字,首先在windows下生成一个合适大小 的点阵字库;然后提出自己需要的字母与数 ...

嗯,我试试吧,汉字字库也就常用3000字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RAM里面够存不

手册说这个内存是1.1M,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说这个内存是1.1M,应该可以的

好的,谢谢啊

楼主:
这个对做过的人来说很简单,对于还没上手的新手来说确实比较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对做过的人来说很简单,对于还没上手的新手来说确实比较难

嗯,确实如此,多练练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对做过的人来说很简单,对于还没上手的新手来说确实比较难

多看多学习,一定能够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确实如此,多练练就好

是的

楼主:
感谢猴哥以及大家的支持,大家众说广义,但经过我多方面的查询和咨询下才知道用逻辑做字库有理论,没有实践

楼主:
这两天都快头晕的不行了,用NOIS做是不是能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