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hipscope抓MCB的信号?

楼主(2013-07-27):
chipscope里面怎么抓MCB的信号?
我就是用example_top,然后想看DQ和ADDR信号,但是在编译的时候,在place阶段报错。说我在chipscope中选择的30 Signals Not Completely Routed

chipscope里面设置的信号如上,我就很好奇,到底这里面哪些信号是可以用chipscope看到的呢?

楼主:
大家没用过chipscope抓MCB的信号吗?呼唤猴哥啊

网友A:
DQ和ADR是IOB的输出信号,直接到芯片外部了,无法用chipscope看,强行看的结果就是无法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和ADR是IOB的输出信号,直接到芯片外部了,无法用chipscope看,强行看的结果就是无法布通 ...

那我要看这里面的什么信号呢?我想知道传输的数据和地址是不是和我设定的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和ADR是IOB的输出信号,直接到芯片外部了,无法用chipscope看,强行看的结果就是无法布通 ...

或者说用chipscope调试MCB的时候,应该看哪些信号呢?

网友A:
看帖子中的最后一张图,BASE Type属性,只要带BUF的都看不了,其它的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帖子中的最后一张图,BASE Type属性,只要带BUF的都看不了,其它的可以试试看 ...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稍候上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帖子中的最后一张图,BASE Type属性,只要带BUF的都看不了,其它的可以试试看 ...

我添加的就是不带BUF的,看这幅图,我添加的是ioi_dq<5>

网友A:
你再试试
编译不通过,就到工程目录下,找后缀为 .unroutes 的文件,用写字板打开,就知道哪些信号不能布通了,再在chipscope中间把那个要看的信号去掉,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B:
drentsi 说的很好。
按照这个办吧

网友B:
等待你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试试
编译不通过,就到工程目录下,找后缀为 .unroutes 的文件,用写字板打开,就知道哪些信号不能布通 ...

这里看到的和编译后,报错的信号时一样的,还是chipscope里面的信号都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你的结果

猴哥啊,你用chipscope看过MCB的信号不?到底能看到哪些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猴哥啊,你用chipscope看过MCB的信号不?到底能看到哪些信号啊?

凡是在IO口上都不能看

网友B:
只能看逻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看逻辑的

下面这些信号,怎么也找不到呢?这些信号也不是IO口上的了,就是p0的cmd信号。

网友B:
那不用insert,直接例化引用

网友B:
这种肯定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肯定能找到

还真找不到。。

网友B:
:dizzy:例化怎么可能找不到。

网友B:
你这是考验我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