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关于热敏电阻测温

楼主(2013-07-27):
想问各位高手,现在我要设计用热敏电阻测10~80℃,分辨率0.1℃,误差±1℃,要用电桥测能满足这个要求吗?还是直接和已知电阻分压来测!!

网友A:
还是用电桥吧,精度更高一些,有可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话说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并不是线性的,楼主要注意校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电桥吧,精度更高一些,有可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话说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并不是线性的 ...

请问是怎么矫正,是自己弄个表放在程序里吗?如果用电桥的话,一开始得在20°下让电桥平衡。我怎么把室温弄到20°,而且电桥平衡的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矫正,是自己弄个表放在程序里吗?如果用电桥的话,一开始得在20°下让电桥平衡。我怎么把室温 ...

可以弄个表方程序里,也可以先根据厂家提供的温度-电阻数据拟合一个方程或方程组放程序里。
摄氏20度在实验室很容易得到的。
20摄氏度电桥平衡时测得的热敏电阻阻值与厂家提供的温度-电阻数据里20摄氏度时的电阻值相等或者非常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个表方程序里,也可以先根据厂家提供的温度-电阻数据拟合一个方程或方程组放程序里。
摄氏20度在实 ...

可是厂家给的都是10°一个数据,无法精确到0.1°咋办,如他们只会给10°,20°,30°下的阻值!!!测它20°时候平衡还有测它阻值啊?那不是很麻烦。我们是比赛,不知道有没有条件给我们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厂家给的都是10°一个数据,无法精确到0.1°咋办,如他们只会给10°,20°,30°下的阻值!!!测它2 ...

用热敏电阻想达到:分辨率0.1℃,误差±1℃,是比较难的。
若要精确,还是采用测温芯片比较容易。

网友A:
你们进行的啥比赛?没听说最近有啥大型的电子设计比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进行的啥比赛?没听说最近有啥大型的电子设计比赛啊

我们是校赛先,再全国!可是给题说必须得用热敏电阻,不能用温度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校赛先,再全国!可是给题说必须得用热敏电阻,不能用温度传感器 ...

你找找热敏电阻的datasheet,看上面有没有更详细的测温数据或者曲线。
如果找不到,就用现有的每10度的数据进行曲线拟合,整理出一个温度和电阻的函数,通过这个函数来计算未给出的温度吧,这样可能更准确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校赛先,再全国!可是给题说必须得用热敏电阻,不能用温度传感器 ...

大学生电赛主要注重功能实现,建议先实现功能,时间充裕的话再弄个精确的校正算法。

网友C:
你看看这个热敏的温度 电阻表,
如果你的AD 够 0.1度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学生电赛主要注重功能实现,建议先实现功能,时间充裕的话再弄个精确的校正算法。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生电赛主要注重功能实现,建议先实现功能,时间充裕的话再弄个精确的校正算法。 ...

恩恩,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个热敏的温度 电阻表,
如果你的AD 够 0.1度是可以搞定的

好的,谢谢,我 用最小二乘法弄了曲线

网友A:
记得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D:
         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接法。采用三线制是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这是因为测量热电阻的电路一般是不平衡电桥。热电阻作为电桥的一个桥臂电阻,其连接导线(从热电阻到中控室)也成为桥臂电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电阻是未知的且随环境温度变化,造成测量误差。采用三线制,将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热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桥臂上,这样消除了导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