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D;D/A

楼主(2013-07-27):
求指点FPGA中A/D,D/A程序设计

网友A:
给问题啊

网友B:
A/D、D/A用的是啥芯片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D/A用的是啥芯片呀?

我也不清楚

网友A:
所以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问问

版主大人每帖必回啊,果然高素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人每帖必回啊,果然高素质!!

;P

网友C(2013-09-16):
max1285,AD5541怎么实现AD/DA?

网友D:
硬件部分有没有设计好?如果硬件已经设计好,那就很简单了。先看原理图,搞明白AD和DA芯片的哪些管脚接在了FPGA上,先有个感性认识。
然后仔细看AD和DA的芯片说明,主要看时序图,时序图上的控制线和数据线都是挂在FPGA上的,你编程的任务就是用FPGA控制这两种芯片,满足控制时序以后,AD就会帮你采集数据,DA就会帮你输出波形。
实在不会编,还可以在网上下载例程来看,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网友A:
完全不知道他的问题啊

网友E:
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