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研发之声 之 C程序的软件分层,看您躺枪没?

楼主(2013-07-27):
       计算机系毕业的人,大概都会有一门专业课,曰为《软件工程》,当年我不仅上了一次中文版的,后来学校搞什么中英教学,又上了一个学期的英文版的。尽管上了两遍,但我回忆起来当年的教学内容。第一个闪念,却是“大锤测试”,纯属是因为名字让人印象深刻而已。
       当年的我,学习也算认真的,上了两遍的同一门课程,也是隐隐约约找到感觉了。什么需求分析啦、瀑布开发模型啦、项目管理啦、小组成员激励啦。当时正处大三下学期,正开始憧憬着未来的就业生活。当时那个信心爆棚啊,只想着出社会后,在软件公司即使领着一帮牛鬼蛇神,也能够如何如何叱咤风云来着。却不曾想,毕业后的第一年,只是查bug查得狗跳**飞而已。总而言之,在这样美好的愿景下,我对这门专业课还是比较上心的。
       如今工作多年后,独立完成的案子也不少,却发现软件工程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恐怕对于90%的国内公司而言,基本形同虚设哎呀呀,偏题啦偏题啦。今日此篇,说说软件分层的事儿。这只是软件工程里面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它的理念也基本普及到每个软件工程师的心中。但老实说,做得好的人还不多。(哎,这话该不该讲我还犹豫挺久,说不定是自己公司太弱了,没见世面呢,但不管怎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是达到了)。
        老外的东西,直译过来,说什么高内聚、低耦合,对于没有一定构建系统经验的大学生来说,无亦于催眠良药。哎,再赞一个加拿大,先工作再上学,再工作再上学,随时可进修的教育制度。
        我先用一个比喻来阐述一下软件分层的概念,然后再来讲述常见的错误,看看您躺枪了没?
        好吧,直接一点,先说软件模块吧,它就是一个插座,接口就是插孔。
       什么是软件模块呢? 说白了,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独立的xxxx.c档和相应的xxxx.h档。.c档里面的东西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主题明确的几个函数和一些变量等等汇集而成。.h档呢,里面放的也是精挑细选的函数声明,供别人调用。这个别人,软件模块叫做“上层”,它还说如果你是第n层,那么调用者就是第n+1层,你就是它的下层。下层不可依赖上层噢。这些函数,就是传说中的接口。
      在这里我急不可耐的要发第一枪: 许多工程师习惯把全局变量extern出来放到.h里面,这里我要很明确的不怕得罪人地表达: 我鄙视这种不成熟的做法。这种感觉如同把插座里面的导线裸露在机壳外一般。也许有人说,为了压缩代码空间,为了提高执行时间。但,我还是表示更加强烈的鄙视:时空效率的提高可不是这么干的。用这种做法压缩时空只是战术上的,小道尔,整个框架的修改调整方为正道。还有些工程师,习惯把只有a.c档会用到的define常量,结构体,IO定义,enum等,放到a.h里面。最郁闷的是,所有的x.c   xx.c    xxx.c都包含有一个all_include.h文档,而a.h就包含在在这个无所不包的all_include.h里面。这感觉,这感觉,就像所有的隐私都泄露在外,家丑,还有各种卡密码...
      回过头来再说插座吧,插孔(接口)许多人还是整理得不错的。可是插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插头,如果是一个转换插座的话。更常见的是一个一米五左右的220V连接线,接往另外一个“插座”。在软件上说白了,就是你这个module.c档里面的代码调用了哪些外部函数,所以包含了哪些.h档,没有了它们,你这个module.c就无法编译过了。我们通常关心对上层提供了什么接口,却常常忽略自己依赖了哪些外部接口。这部分,只有在软件移植,特别是重大的平台移植时,才能体现出来它的重要性。
      平台的移植,我们无法做到拔营即走,攻城略地。在51时代,我们无可奈何(源于静态栈),只能放任它们。但如今m3的时代来临,我们可以将所有的这些对下一层的依赖打包起来,整一整,对下层的依赖,可以整得像插头一般爽利。
      针对插头这件事,我要发一个组合枪,装的是霰弹,您可接好了。
      第二枪:你的设备驱动程序移植起来是不是巨艰难,因为它的插头不利索。举例说明如下:
       1.裸露的寄存器名到处都是,比如p1^x = 0,  tcnt = xxx, 这一部分最好用define打包在一起放在文件头。
       2.违法依赖了“上一层”的模块内容。
        在设备初始化函数中,你是否会直接访问系统参数,不管是用全局变量也好还是函数调用。以lcd初始化为例。
                     lcd_init(void)
                    {
                             lcd_contrast_set (sys_para.lcd_contrast);    /* 我最鄙视的全局变量风 */
                             or
                             lcd_contrast_set ( get_sys_para_lcd_contrast() ); /* 我次鄙视的层次不分明的风格 */
                     }
                     这个事儿,比较恰当的做法是。
                     lcd_init (uint_fast8_t contast)
                     {
                             /* 接下来你懂的  */
                     }
       3.没有保持设备驱动的纯洁性,这个同样属于层次不分明的做法。以buzzer为例。
        /*
          input:   0,长哔~~     1,哔      2,哔哔       3,哔哔哔
         */
         void  buzzer_ctrl (uint_fast8_t    para)
          {
                  if  (“应用层”状态 == xxx)
                  {
                            return;
                   }
                   if (其他不相干的设备状态  ==  xxx)
                  {
                            return;
                  }
          }
          这就他妈的坑爹,明明按合约说好了,我传入参数1,就叫一声。你说,你说,为何不叫,为何....
          为了获取其他模块的状态,你不得不在buzzer.c包含无关的.h档在里面。这就是污染,玷污了设备的纯洁。
         这事儿也简单,就是把if拉到外面判断。你可能要说,那我要写好多的if语句啊,浪费程序空间。哈哈,你就等着再中枪吧,希望你像红军一样可以中枪不倒,继续冲锋,或者发表一大段的临死表白。

存个草稿,未完待续

插孔         -----  对上层接口函数,放.h档,基本的要有,init, read/recv,  write/send,其他的可以尽量的丰富多彩。放心,不调用就不链接(得懂链接器原理和操作方式噢),不浪费空间。
插座座体  -----  主题明确的软件模块,
插头         -----  对下层的依赖,常常被忽略的地方,导致移植困难。m3/m0时代的到来,这一切终将改变,但对于函数指针的使用得有一定的造诣。

第一枪: 许多工程师习惯把全局变量extern出来放到.h里面,这里我要很明确的不怕得罪人地表达: 我鄙视这种不成熟的做法
第二枪: 你的设备驱动程序移植起来是不是巨艰难,因为它的插头不利索。详见上述的举例说明。

我的其他系列观点,顺便来新手园地逛逛吧
写给在路上的新手---研发之声系列汇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478&fromuid=567930

网友A:
好呢 抢个沙发先 :lol

网友B:
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学过,软件工程可以说是最有用的课程,也可以说最没用

嘻嘻,那是你还没到那个位置,机缘一到,你就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嘻嘻,那是你还没到那个位置,机缘一到,你就悟了。

:lol但我学过项目管理之类的课程,相信道理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我学过项目管理之类的课程,相信道理都是相通的

哈,再来看下啊,看看语气会不会有些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我学过项目管理之类的课程,相信道理都是相通的

也看看你躺枪没

网友C:
第一枪,相当于把行李都打包放一个行李箱里,然后全部自己背着

楼主:
闪,吃饭去

网友D:
最郁闷的是,所有的x.c   xx.c    xxx.c都包含有一个all_include.h文档,而a.h就包含在在这个无所不包的all_include.h里面。这感觉,这感觉,就像所有的隐私都泄露在外,家丑,还有各种卡密码...
ucos源码就是这么干的,,这说明了啥。

网友E:
有点乱。。。 像倒RAM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郁闷的是,所有的x.c   xx.c    xxx.c都包含有一个all_include.h文档,而a.h就包含在在这个无所不包的all ...

大家都被ucos带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被ucos带坏了

那好吧,我就是跟着ucos学的。

网友D:
坐等LZ讲课

楼主:
关于all_include.h这个,我个人并不反对。但是
1.我反对将所有信息都放到.h文档里
2.我建议设备驱动尽可能的只有 <stdxxx.h>  strxxx.h   和 reg.h即可。 而不要包含了应用层的信息。
3.all_include.h里面只含所有设备驱动的device_xxx.h,毕竟应用层的依赖实在太多。

ucos之所有那个样搞,
1,他的所有模块之间联系紧密,
2,它的编译条件巨多,为了使它们畅通无阻,所以...
之所以编译条件巨多,一为了兼容历史包袱,二来为了编译的code空间尽可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郁闷的是,所有的x.c   xx.c    xxx.c都包含有一个all_include.h文档,而a.h就包含在在这个无所不包的all ...

ucos之所有那个样搞,
1,他的所有模块之间联系紧密,
2,它的编译条件巨多,为了使它们畅通无阻,所以...
之所以编译条件巨多,一为了兼容历史包袱,二来为了编译的code空间尽可能少。

网友F:
继续呗,看看有什么新颖的东西

网友G:
看看,飘过了,表示非计算机专业

网友H:
LZ说的不错,内部变量不能暴露,实在要返回,只能以函数返回,要保持封装,隐藏完整性。

网友I:
封装起来:loveliness:
层内用一个头文件,对外用另外一个端口头文件,层内头文件包含对外的头文件,层内所有源文件包含层内头文件。

网友J:
哎,搂住,可否把你造的插头插座套件弄两套传上来,让大家看看做工呢。额的c语言自学,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训练,完全是自己琢磨的,平时喜欢学习下芯片厂商提供的demo code的程序风格。不知搂住可否弄一份实际的工程上来让大家实际学习下。

网友K:
flash 和ram 足够大时封装没有压力

stxxx.h我基本不用,一个printf在8K的flash中几乎吃了一半。

串口重定向。

网友L:
坐等楼主的下一枪: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呢 抢个沙发先

刷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mark.

刷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

刷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坐等楼主的下一枪

刷新了,哈哈,我会不会有刷分的嫌疑啊
看在我散发60分的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续呗,看看有什么新颖的东西

刷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占座学习!

刷了

网友P:
听课来了

网友Q:
老子还是中枪了,只是中枪很少。

楼主:
还没酷呢?:L

网友R: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J:
何止躺枪,简直是当场死亡

楼主:
引用 网友K:
flash 和ram 足够大时封装没有压力

stxxx.h我基本不用,一个printf在8K的flash中几乎吃了一半。 ...

printf可以有简单版本的哦,看你的编译器有没有支持缩减版的标准c lib,研究一下呗。
因为像%f就很少人使用,我知道IAR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何止躺枪,简直是当场死亡

你倒是坦白啊,当年我也是浑身中枪过来滴

网友K:
引用 楼主:
printf可以有简单版本的哦,看你的编译器有没有支持缩减版的标准c lib,研究一下呗。
因为像%f就很少人使 ...

我自己改的printf只用了840字节,不依赖库

网友S:
看的不是很懂,但是感觉楼主说的很好听,自学C语言的,能大致看懂一点,多学点总没坏处,☺

网友T:
函数指针作为模块间的接口,虽然使用比较广泛,但它的局限性也很大,主要集中在开销和效率方面,其实是易用性方面。

网友U:
说得很中肯,请问如果各个模块之间非得有数据需要传递,如果实现?总不会为了传递个参数就调用一个函数吧.

网友V:
写详细点,形成个浅显易懂的PDF就好了。

网友W:
楼主这编程思想在速度快、容量大的MCU上使用还可以,但是你将这种编程思路放到容量小于16K的MCU上去用用试试?

你这种思路编出来的代码很大,你使用的MCU的容量就要大,这样价格就上去了,你看看你的老板同意不同意?

印度的编程思路就跟你的一样,以前我拿到一个印度工程师编写的代码,编译以后的二进制文件有14K多,MCU的总容量是16K,我们要在他的代码上添加功能,大概需要5~6K的容量,你想想能搞么?

我们对印度工程师的代码进行修改优化,最后只有不到9K,里面就是分层思想,他们竟然搞了3个分层,就这些分层占用了将近4K啊!

最近在看ST的一些Demo程序,发现里面也是计算机的那种分层思想,他们的说明是,客户在使用这个代码时,只需在这个代码的基础继续添加自己的代码就行,可是他这个代码已经有4K之多了,芯片容量才8K。我给它修改了,现在只有1K多。

分层有时会害死人的!

有道理。

网友T:
引用 网友W:
楼主这编程思想在速度快、容量大的MCU上使用还可以,但是你将这种编程思路放到容量小于16K的MCU上去用用试 ...

这位老弟说的是实情,软件分层的概念是很好,但实现的方法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函数指针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网友X:
分层还只是软件设计中最基本的思想, 害死人估计是"作坊"或”山寨“工程师的说法。

对于一般的单片机应用, 软件并不复杂,代码量也小, 一般的工程师能够掌控全局,没有分层等等的必要性,就如仅有几个员工的作坊不会设置若干管理层一样的道理。但是,技术在不断的发展,软件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软件设计的重要性就越来越突出, 硬件成本与人力成本比越来越低。即使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害死人" 这种想法也显得目光不够长远, 总不能长期待在低技术领域中, 否则迟早会被后来者鄙视并淘汰。

再看印度人或st 的demo,  在我看来是值得赞赏的, 一个清晰合理的软件框架的价值远远高于那一点点程序空间,特别是对于中大型的软件的后期维护与升级来说。

网友W:
引用 网友X:
分层还只是软件设计中最基本的思想, 害死人估计是"作坊"或”山寨“工程师的说法。

对于一般的单片机应用 ...

分层在编程思路是很好,可是也要看用在什么场合。

印度人的代码我是不敢恭维,ST的代码思路很好,遵循软件编程思想,对应芯片的速度,容量大时,是不错。

但是编写的代码与思路、系统架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好的架构,编写的代码不行,就无语了。

ST的那些Demo就没有考虑用户的实际情况。就死所谓的“本本主义”。

理论要联系实际才能发挥巨大的效用。

网友X:
印度人的代码从微观角度看, 那是一个烂字, 但是对于大型软件从宏观角度去看, 远比中国人做的好。

网友T:
没有人反对软件分层设计的思想,但分层设计造成的开销增大和效率下降的副作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只是这种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在实际的项目中能不能承受而已。
分层设计思想只是一个概念,长期以来,软件设计大师们费尽心机,研究出各种实现方法,都是力求把副作用降到最低。
楼主能够从实践中自己总结一些经验,很是可贵,但到了这个阶段,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些良好的实现方法,对比一下,相信楼主会有全新的体会和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没有人反对软件分层设计的思想,但分层设计造成的开销增大和效率下降的副作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只是 ...

哈,好开心有人出来表达异议
个人觉得,m3的时代来临,没有51的静态栈结构
这是一个mcu程序要发生变革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这编程思想在速度快、容量大的MCU上使用还可以,但是你将这种编程思路放到容量小于16K的MCU上去用用试 ...

cortex-M0/M3的时代来临

网友W:
引用 楼主:
cortex-M0/M3的时代来临

本来M0/M3是快了,处理事件时间也变短了,你再来个分层,结果把处理事件的速度搞得和原来速度的8位机一样,那要M0/M3干什么?

就好像苹果手机,苹果公司拼了老命把手机搞薄了,你在贴个膜,加个外套。

网友Y:
“第一枪: 许多工程师习惯把全局变量extern出来放到.h里面,这里我要很明确的不怕得罪人地表达: 我鄙视这种不成熟的做法。”
既然在该模块(.c文件)定义了全局变量,那肯定就是希望开放出去大家都使用的,不extern出来放到.h里面,其他模块怎么使用?如果仅仅使用在该模块内部,那可以定义成static类型。 请指教!

网友Z:
楼主所言甚是。

网友AA:
楼主见解深刻

楼主:
自己再顶起来看一看,过了这么多天,回过头来看
恩恩,讲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楼主:
可是为何还不精,还不精呢?

楼主:
再来一个,软件分层的一下思想。
1. 上层可以调用下层。  就如同沙发依靠在地板上。

2. 下层不能调用上层。  就如同地板的存在,不依赖于沙发的存在。
  想象一下,在buzzer.c里面,依赖 application.h里面的接口。

3. 下层如果要依赖上一层的存在,没关系,可以用回调指针,在“初始化”的时候由上层传递函数指针下来。
   这个一般是作为一种事件的传导,比如 写入/发送/操作OK,  或者接受成功时往上一层推送数据。

衍生的思想:
1.模块间的联系是低耦合。
沙发对于地板的依赖点越少,要移动到其他房间就越块。
如果沙发像树根一样,盘根错节地长在地板上,“移植起来”是非常痛苦的。

2.模块内的联系是高内聚。
沙发自身内部的结构联系要紧凑/高强度,才能稳定,不会中间塌掉。

网友AB(2013-08-29):
表示继续努力中,不会放弃的!

网友AC:
找这样的**很久了

网友AD(2013-10-10):
看了ST的DEMO和UCOS的代码. st的代码想 加减 哪个模块都是方便. ucos就不是那么方便.
谢谢楼主.

网友AE:
引用 网友D:
那好吧,我就是跟着ucos学的。

我也是跟UCOS一样的。目前。我是用51.
我想UCOS主要是因为需求不变化,所以就弄成那样乱糟糟那种。而我的需求相对也变得不多。另外主要考虑我当时的电脑太差了。如果每个C文件都弄一个头文件,编译速度太慢了,难以忍受。
现在换新电脑了。以后弄STM32就打算分开了。

网友AF:
软件分层, 说得非常好。
我个人方面,之前玩51基本没有过这个想法。玩 AVR 后,开始萌生,并回头试着改造51代码。
玩 M3 后,进一步深入。起始一般的应用,通常就是驱动层和应用层,没有太多的说道。看到有人大谈对这一点的反对意见。本人觉得不可取,分层未必一定会增加代码量。看看 core_cmX.h 的驱动,全部由宏实现,根本不会增加代码。相反,代码增大后,一方面代码重用性提高,另一方面小耦合的代码有利于编译器的优化效率,可能获得更小代码也说不定。
玩了上位机软件后,特别是读了Windows系统里的一些编程文档后,才更有层次方面深入理解。

不过我是实用主义,并不喜欢死板的遵守“定律”。毕竟玩单片机的(特别是从集约型芯片入手的人),代码效率看得很重。
我认为先要定目标,起码可以是: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的观点是,实践中思索,思索后实践,自我总结中前进,还有一个重要的,善于学习和采用先进思想和方法。
还有要说的:分层之前,我觉得首先要说的就是架构。应该是先把软件的结构理清后再来分层。驱动模块可以被协议层调用,也可以被应用层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软件分层, 说得非常好。
我个人方面,之前玩51基本没有过这个想法。玩 AVR 后,开始萌生,并回头试着改造5 ...

有共鸣真好...

网友AG:
LZ在软件功底这么深,能否把市面上主流的MCU的底层驱动打包在一个标准库,对应用层提供一个接口,不用知道底层的东东。我有这个梦想,可懵功力不够。编译时分开也行,在运行时分开也行。

网友AH:
好像就这个热热闹闹点哦

网友AI:
分层的思想和哪种MCU关系不大,和编程者有没有分层的想法关系很大。

咱在8位机的程序里都是采用分层的思路:硬件驱动,业务逻辑(所谓的应用层)。复杂点的话,再加个接口。

特别反感什么51资源不够不能分层什么的,说什么看到计算机软件使用分层的方法,移到M0/M3上来,难道M0/M3的资源
能和计算机比? 和计算机的资源相比,M0/M3那点破资源算啥?

网友AJ:
学习一下,代码结构确实很重要,有时候事倍功半。。。

网友AK:
我了个去,第一枪就把我打中了。
做记号,改天认真研读

网友AL:
俺是来当枪靶的,“草船借箭”,等着LZ的机关枪,

网友AM: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但是赞一个

网友AN:
非计算机专业,学习了。

网友AO:
哎,在一家IC厂做了一年多了  都是用汇编写程式,决定给自己留条出路  学习C中

网友AP:
未枪,等待楼主开第三枪

网友AQ:
学习,我以前就不注重这样写,还很鄙视这样写,觉得写的没有效率,最后自己做了才晓得,我*前面没弄好,后面维护起来,累死!BUG满天飞!

网友AR:
转做单片机半年了吧,虽然是汇编,但依然躺枪...

网友AS(2013-11-09):
不错,还是挺有收获的。函数指针用的不是很熟,希望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AT:
第一枪: 许多工程师习惯把全局变量extern出来放到.h里面,这里我要很明确的不怕得罪人地表达: 我鄙视这种不成熟的做法。

。。。。。。。。。。。。

说这话的人,不知道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区别,建议他先去看看编译原理,再回来发言。

网友AT:
            lcd_init(void)
                    {
                             lcd_contrast_set (sys_para.lcd_contrast);    /* 我最鄙视的全局变量风 */
                             or
                             lcd_contrast_set ( get_sys_para_lcd_contrast() ); /* 我次鄙视的层次不分明的风格 */
                     }
                     这个事儿,比较恰当的做法是。
                     lcd_init (uint_fast8_t contast)
                     {
                             /* 接下来你懂的  */
                     }

void lcd_init(void)是标准的做法,而 lcd_init (uint_fast8_t contast) 却是我所摒弃的做法,

为什么这样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void lcd_init(void),这样我可以作为标准函数接口,写在我的头文件里,在任何一个工程都不需要修改

如果下一个工程,要求初始化时加入lcd的x,y,坐标,怎么办?

对于void lcd_init(void)的做法,上层架构不改,.h文件不改,(我懒人一个,喜欢把以前的抄过来),只需要改动void lcd_init(void)的实现方式,和sys_para的值。

而楼主的方式呢....

结语: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方法,我们提倡百花齐放,没有一种方法是绝对好的。

所以,楼主有什么好的心得,只能建议别人如何做,或者对某种其他的做法提出讨论意见,但不应该随意鄙视别人的做法。

如果下一个项目不是lcd,如果是vcd怎么办呢? 所以就cd_init(void),

网友AT:
继续:

第一个项目:

在主程序中,

sys_para.line = 0;
sys_para.col  = 0;

lcd_init();

第二个项目:

在主程序中,因为要有个标题所以初始化在第二行

sys_para.line = 1;
sys_para.col  = 0;

lcd_init();
很清晰
-------------------------------------------------
如果LZ的做法,
lcd_init(1);     //传递了行参数,

看起来似乎很简洁,

但对于下一个维护人员,就要查半天才知道这个参数是行参数。而不是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T:
第一枪: 许多工程师习惯把全局变量extern出来放到.h里面,这里我要很明确的不怕得罪人地表达: 我鄙视这种 ...

不明白你的意思,请详告之。
我要表达的是,不需要有任何一个extern全局变量。
extern意味着public,意味把读写权限拱手相让,意味着没有下限,意味道德将沦丧,系统将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T:
void lcd_init(void)是标准的做法,而 lcd_init (uint_fast8_t contast) 却是我所摒弃的做法,

为什么这 ...

1. 请问,我如果想单独移植lcd_module.c这个文件,是否要把你的sys_para那套一起搞过来呢?
我只要lcd_module.c,你却说,不行啦,sys_para这套要一起过去才能编译啦,不然你contrast的参数传不进去,编译也会报错的。你这不是**我吗?

2.通常改变对比度这个事情是开发给用户的。请问你会如何操作呢。
  sys_para.lcd_contrast = 用户输入值;
  lcd_init();
是这样吗?
或者至少也得是这样吧,
  lcd_contrast_set(用户输入值);
  sys_para.lcd_contrast = 用户输入值;

我提出的观点,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架构清晰,移植方便, 模块间尽量不要纠缠不清,同时兼顾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T:
继续:

第一个项目:

如果是这样
我会很慎重的给出接口
set_line_col(uint_fast16_t line,  uint_fast16_t col);
我不会傻到改变行列值,就要lcd_init
lcd_init在多数情况,是会把lcd复位一次,清屏一下的。
仅仅改变行列,还不至于需要如此的大动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
我会很慎重的给出接口
set_line_col(uint_fast16_t line,  uint_fast16_t col);

不过话说回来,我就是要赤果果地嘲笑。
嘲笑方能引人注意,才能有愤青按奈不住与我对骂,我才能度化更多人。
帖子能上首页,尔后才能引起更多人注意。
如此循环无端,妙矣。
哇~,哈哈,哈哈

网友AT: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的意思,请详告之。
我要表达的是,不需要有任何一个extern全局变量。
extern意味着public,意味 ...
extern意味着public?

对于编译系统来说,只要是全局变量,不管你有没有写上 extern,一样是public,

understand?

你不明白?

做个实验,

在file1.c 中写一个全局的 cnt 变量,
在file2.c 中写一个全局的 cnt 变量,

整个工程对这两个cnt,都没有写 extern, 但最后连接的时候,会出错,

再做一个实验:
在file1.c 中写一个带 static 的 cnt 变量,
在file2.c 中写一个带 static 的 cnt 变量,

程序运行,正常。

你当然可以说,你不会写这样的程序,

但,......................................

网友AT:
引用 楼主:
1. 请问,我如果想单独移植lcd_module.c这个文件,是否要把你的sys_para那套一起搞过来呢?
我只要lcd_mo ...
1. 请问,我如果想单独移植lcd_module.c这个文件,是否要把你的sys_para那套一起搞过来呢?

看来,不算傻

sys_para.lcd 这个参数本来就放在 lcd_module.c 文件里,你喜欢怎么移植就移植

行,列参数,只是举例而已,

网友AT:
分层设计造成的开销增大和效率下降............吗?

楼主的分层设计原理是对的,分层只要做的好,就可以事半功倍,

我做的项目,即使是 51 项目,一般来说都会分5-20个文件不等,上层调用下层,下层不调用上层,容量也没增大多少,

曾经几次接手过其他公司的项目过来的项目,人家是不分层,然后最后bug巨多,不得已,连源代码一起拿过来给我改写,

但我把他的代码重写,优化,最后编译的代码,反而比没有别人的分层的代码量少。

要少很多太对 至少一半。对于相对复杂一点的,代码越多,code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T:
对于编译系统来说,只要是全局变量,不管你有没有写上 extern,一样是public,

understand?

感觉一口血郁在心中,难过得很。

我追求的是,所有全局变量都是static的。
没有也无需任何的extern权限开放。

没有任何前缀的全局变量,对于任何“非同一个文件的使用者”来说,访问它就必须加extern才能访问。

能加static的,可以不叫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T:
看来,不算傻

sys_para.lcd 这个参数本来就放在 lcd_module.c 文件里,你喜欢怎么移植就移植

说到点上了
我强调的是,
如果sys_para只在lcd.c里面使用
请作修改
1.  sys_para名字改成lcd_para
2.  xxx_para前面加static
杜绝任何其他模块的非法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T:
楼主的分层设计原理是对的,分层只要做的好,就可以事半功倍,

我做的项目,即使是 51 项目,一般来说都 ...

分层的效果,在50个文件以下的项目看不出来效果的。
我目前在维护的案子,700+个文件,17万+ 行代码。
架构不合理的痛苦,天天都在忍受。

网友AT:
引用 楼主:
分层的效果,在50个文件以下的项目看不出来效果的。
我目前在维护的案子,700+个文件,17万+ 行代码。
架 ...

勿以小善而不为,勿以小恶而为之,

不管项目大小,不按照分层原则去设计软件,最终都是自吃其果。

我曾经试过,即使是一个最后编译完成后,代码量不到1k的小项目,我把它分成三层来设计,感觉非常很好。

网友AT:
引用 楼主:
感觉一口血郁在心中,难过得很。

我追求的是,所有全局变量都是static的。

所有全局变量都是static的..................吗?

这个我真的不懂,可能是编译系统设计的时候就故意留着这个漏洞

网友AU:
马克  占个座

网友AV(2013-12-19):
躺枪,楼主介绍本书吧,C语言的教材没看到过文件的组织相关的内容,都太笼统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不过话说回来,我就是要赤果果地嘲笑。
嘲笑方能引人注意,才能有愤青按奈不住与我对骂,我才能度化更多 ...

外部C文件引用的全局变量 不都放  global.h 放哪?

难道放到单独C文件对应的  。h

我放global 可以清楚的看到 整个工程 开放了几个全局变量 统一维护

当然如果全局变量 过多 这样似乎也不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外部C文件引用的全局变量 不都放  global.h 放哪?

难道放到单独C文件对应的  。h

透过函数,可以把所有extern出来的全局变量,都搞成static的。
缩小影响范围、锁住写权限。
也引发思考,是否有必要透过全局变量跨模块传递参数?
static int modue_state;
int  read_module_state(void)
{
     return modue_state;
}

网友AE:
引用 楼主:
透过函数,可以把所有extern出来的全局变量,都搞成static的。
缩小影响范围、锁住写权限。
也引发思考, ...

单个全局变量只读的,我就是用返回函数。
但是全局数组需要在别的C文件写的话似乎也没什么好的方法?
难道还加曾壳?
void 加壳(i,value) {
     全局(j,value)

这就有点多余。

另外MDK,
一个文件定义
INT8U  kk【100】
另一个文件若只用到读
那么
const INT8U KK[100] 这个MDK也是默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单个全局变量只读的,我就是用返回函数。
但是全局数组需要在别的C文件写的话似乎也没什么好的方法?
难 ...

全局数组需要在别的C文件写的话?
那就要反思,大概架构不合理,分层不清晰。
而且我估计你也没做数组越界保护。
如果你全局数组跨模块,就要处处做冗余的数组越界判断,总有疏忽的。
不如
void  send_dat_to_xx_module(char *dat,  uint_fast8_t len)
{
   if (len < sizeof(glabl_array))
   {
         memcpy(glabl_array, dat, len)
   }
..........
}

这个批量数据传递 还是用断言比较好吧? 况且那个misra也说了 少用库里给的函数 自己从网上炒个也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单个全局变量只读的,我就是用返回函数。
但是全局数组需要在别的C文件写的话似乎也没什么好的方法?
难 ...

INT8U  kk【100】
另一个文件若只用到读
那么
const INT8U KK[100] 这个MDK也是默许的。
你应该写错了,const--> extern

是的,但只要加static
static INT8U  kk【100】
就再也不用担心其他模块的extern窥视/**写入。

没错。extern const INT8U KK[100]. 虽然这个改变了变量的属性 ,与misra相违背。但也不是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单个全局变量只读的,我就是用返回函数。
但是全局数组需要在别的C文件写的话似乎也没什么好的方法?
难 ...

新写了个**,沙发送给你
https://bbs.21ic.com/blog-567930-114688.html

多谢 哈哈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全局数组需要在别的C文件写的话?
那就要反思,大概架构不合理,分层不清晰。
而且我估计你也没做数组越 ...

我也乱讲几句

MDK
定义INT8U  KK[100]

如果
你用了KK[101]
那么编译器给警告。
但是如果KK[I++] 这种越界的不警告。
第二 sizeof 本身这玩意就不靠谱

如果 extern  KK【】
siziof(KK)出错
必须 extern KK【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也乱讲几句

MDK

你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理念是:
从编译角度上,绝不给任何模块,透过extern篡改我模块内全局变量的机会。
换言之,我坚决抵制extern + 变量名的做法。
任何!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理念是:
从编译角度上,绝不给任何模块,透过extern篡改我模块内全局变量的 ...

关键是抵制也没用 因为似乎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W:
引用 楼主:
感觉一口血郁在心中,难过得很。

我追求的是,所有全局变量都是static的。

单片机一旦使用static就砖有RAM,如果完全不用extern,我想程序的思想要大大的升华才行。全局变量追求越少越好,但是没有,我实在有点做不到,除非一个文件完成所有程序,我更办不到。

网友AW:
引用 网友AE:
外部C文件引用的全局变量 不都放  global.h 放哪?

难道放到单独C文件对应的  。h

。h,永远只声明不定义,那个C文件的定义的放那个文件的h文件声明。

你这个答案打错地方了吧? 让我想起那个射靶的 搞到别人靶子上了

网友AX:
过来看下

网友AY:
软件写的一塌糊涂的人路过

网友AZ:
引用 网友AD:
看了ST的DEMO和UCOS的代码. st的代码想 加减 哪个模块都是方便. ucos就不是那么方便.
谢谢楼主. ...

请问下,有没有类似的ST DEMO和UCOS,传个给我可否,中枪了。..

网友BA:
分层思想不错,函数指针也很好,软件层次分明,结构清晰;但是,个人感觉这两者须建立在大容量RAM、FLash的高速处理器上。
在51核上用,就有点吃力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层次数量来简化之。

总之,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A:
分层思想不错,函数指针也很好,软件层次分明,结构清晰;但是,个人感觉这两者须建立在大容量RAM、FLash的 ...

谢谢鼓励,不过51是玩不了太多指针的。
至少函数指针就玩不了,这个玩不了,架构就玩不了。

网友BA: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不过51是玩不了太多指针的。
至少函数指针就玩不了,这个玩不了,架构就玩不了。 ...

在51上用函数指针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A:
在51上用函数指针没有任何问题。

要设置成可重入的? 使用xdata的栈吗
累死人哦

51可是静态栈分析的,函数指针本质上破坏了这种分析。
因为动态赋值过程中,编译器是不知道你要指向谁的。
无法实现分配好栈。
这个指针指向的所有函数,就都要求是递归可重入的。

网友BA:
引用 楼主:
要设置成可重入的? 使用xdata的栈吗
累死人哦

你说的对。
不过,在51上用指针加链表来实现复杂菜单操作是完全可行的,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
函数都是可重入才行。

网友BA: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理念是:
从编译角度上,绝不给任何模块,透过extern篡改我模块内全局变量的 ...

如果是模块内部的专用的变量,则外界不应有修改它的权力。
如果非要有,那也必须是这个模块露出来的接口。
这个问题上,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A:
如果是模块内部的专用的变量,则外界不应有修改它的权力。
如果非要有,那也必须是这个模块露出来的接口 ...

知音纳

你的签名可以做个链接,点击就能打开。

网友BB:
楼主不是在写书吗? 等着你的新书啊~~~

网友BA:
引用 楼主:
要设置成可重入的? 使用xdata的栈吗
累死人哦

这要看指针的使用范围了。

网友AW:
这帖子不错,LZ的编程思想追求,绝对是OK的,不要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W:
这帖子不错,LZ的编程思想追求,绝对是OK的,不要沉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B:
楼主不是在写书吗? 等着你的新书啊~~~

一直在写,进度严重低估。
每天能够有一千字就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知音纳

谢谢,这个建议太好了,我都没有注意到哈

网友BC:
不错,一直在寻找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4-03-16):
迄今为止,自己的最长贴,再顶下吧

网友AT:
引用 网友AW:
单片机一旦使用static就砖有RAM,如果完全不用extern,我想程序的思想要大大的升华才行。全局变量追求越 ...

如果完全不用extern,可以用set和get函数,只是开销要大,和可读性不太好,
所以,我的意见是,一些简单的变化小的,还是用全局变量为好。

世事无绝对,

网友AE:
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

网友BD:
楼主淡定 国内懂你的不多的....

网友BE:
引用 网友Y:
“第一枪: 许多工程师习惯把全局变量extern出来放到.h里面,这里我要很明确的不怕得罪人地表达: 我鄙视这 ...

在有些情况下 可以讲在主函数中调用的部分,在XXX.C中封装成一个函数,然后在主函数中调用。

但是这样做是否有意识,是否仅仅是为了分层而分层,值得探讨。

网友BF:
一直在写代码.

网友BG(2014-12-15):
浑身弹孔~~~~~

网友BH(2015-02-17):
看了很多遍,终于有点懵懂了

网友BI:
引用 楼主:
分层的效果,在50个文件以下的项目看不出来效果的。
我目前在维护的案子,700+个文件,17万+ 行代码。
架 ...

敢问:用的CPU是哪个?ROM和RAM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I:
敢问:用的CPU是哪个?ROM和RAM有多大?

STM32F103VC    512K rom     48K ram         但是自己外挂了个1M的外部ram

网友BJ(2016-10-21):
发表了什么

网友BK(2017-02-10):
挖个坟,看了以后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不知道楼主的书还在写么,这个系列还有更新吗?

网友BL:
受教了,作为菜鸟表示很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