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1000uF电容怎么测定

楼主(2013-07-27):
看了一下电压表,我这个是数字的DT-9208,电容能测到200uF,如果再大些,比如1000uf的应该怎么测?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找能够测量到1000uF以上的电感电容表或万用电桥。
第二种方法:待测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然后通过定值电阻放电,用万用表监视放电到某值的时间,通过放电时间计算电容量。
第三种方法:如果有低频信号发生器,将待测电容串联一个较小的电阻,接到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限制在零点几伏。万用表测量电容和电阻上电压,根据频率和两个电压值计算电容量。

网友B:
第二种是个好方法,方便快捷

网友C:
两个一串500 四个一串250 八个一串125,能测了哈哈

把待测量当已知?八个串联,测量结果100uF,是哪一个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D:
电桥可以测

网友E:
10,000μF怎么测,还定

网友C:
那就完善一下吧:找个小于200uf的电容,测定其电容值C1。将待测电容C与之串联测定电容为Cx
这样有公式: Cx = (C1*C)/(C1+C)

     推出:  C = (Cx*C1)/(C1-Cx)

有个问题是误差有点大 ,尤其是电容比较大的时候

这是个方法。缺点么,你自己也看出来了。

网友F:
正规点用电桥测吧,还要按照电容datasheet的设置测,不然误差很大的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

网友G:
用示波器测放电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