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第一次读为1,其他之后都为0了,很郁闷啊

楼主(2013-07-27):
STM32 PBin(13)这个I/0口外部加上拉电阻到5V,每次读之前设置为输出8,开上拉,为什么每次第一次读为1,其他之后都为0了,很郁闷啊,求帮助.

网友A:
你说的开上拉,是"开漏输出" ?这个没有上拉能力。
不知道你外部接啥芯片,可能被外部的 器件拉低了.

网友B:
STM32不可用直接输出5v,其VDD电压最高为3.6v,其内部并没有升压电路。
资料里面所说的i/o口兼容5v,应该是可以支持外部提供5v上拉。

网友C:
如果你是读 的话,那应该设置成输入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