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肿么布这种线??

楼主(2013-07-27):
就是图中的GND线,怎么布出大小不均匀又自然过渡的线????不像是敷铜呀

网友A:
前排坐等~~:handshake

网友B:
先画外框,再填充!

网友C:
铺铜加手工修正,
你可以自己移开这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铺铜加手工修正,
你可以自己移开这个看看

我用的是AD13,敷铜以后的图形一选中它就会像下面那样子,整个一起选中了;找了好久没找到用什么工具来修

网友D:
这个是很多线重合放在一起画的,就是重复画线,看起来就跟铺铜一样。首先你要打开允许环路布线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覆铜   可以用线重合画   你发的图片上的是用线重复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很多线重合放在一起画的,就是重复画线,看起来就跟铺铜一样。首先你要打开允许环路布线就可以了。 ...

还有这个设定啊!!?,我找找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D13,敷铜以后的图形一选中它就会像下面那样子,整个一起选中了;找了好久没找到用什么工具来修 ...

AD13好用吗?我用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好用,又改成AD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13好用吗?我用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好用,又改成AD10了。

我笔记本一般,用着AD纠结啊~卡卡的~~~~大三我就打算换PADS

网友G:
这个是在补泪滴的时候在进行一系列的设计,补泪滴的时候会有两种方式让你选择,(一种就是为了使地接触好多)括号内部是本人自己的理解的,而且再手工覆铜便会得到的上面图形,这只是我见过人家那样做过,具体你给出的图形是不那样画出的还得高手来解答!

网友G:
AD13在使用中我也是卡的要命,我的是台式的配置还算可以,目前在学习cadence 听说也是一个神器

网友H:
应该是负片布线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负片布线走出来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13在使用中我也是卡的要命,我的是台式的配置还算可以,目前在学习cadence 听说也是一个神器 ...

我用allegro画过很小的一块板子,,,感觉Allegro那才是制图,AD那种是画图。。。

网友I:
画好外框线,覆铜填充!

网友F(2013-08-29):
引用 楼主:
我用allegro画过很小的一块板子,,,感觉Allegro那才是制图,AD那种是画图。。。 ...

已经习惯了AD,cadence看起来好难学,好麻烦啊。

网友J:
用圓弧線慢慢畫出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