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D数据存储到SD卡

楼主(2013-07-27):
采集数据完成了,想做的就是把AD采集的2路数据存到SD卡里面,SD卡驱动也有,我不知道怎么存储,需要转换吗?采集的有小数的,有谁有代码给看看嘛。而且存储之后我换相在电脑上可以打开看。

网友A:
用文件系统

网友B:
在SD卡的驱动之上再包一层FAT32文件系统,用open/close/read/write等函数将数据写入到文件即可

网友C:
按照SD时序读写就可以的,文件系统,demo例程很多,

网友D:
我这几天正做关于SD卡上fat的文件系统,但是write函数总是写不进去,我怀疑是SD卡驱动有问题,兄台可以给我发一个sd卡驱动库吗?114479478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