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3-07-27):
手里有块板子,老死机,CPU采用AMCC440EPX,主频533MHz,DDR 256Mbit;运行vxworks 6.6操作系统
系统有时上电后一分钟内容易出问题,大部分情况是死机,此时操作系统已经加载成功,应用程序都跑起来了。
有时不是死机,而是某个任务出错,操作系统报错。
但是,如果能正常启动,运行是正常的,手里的板子运行72小时未见异常,但重复上电就会出问题。

网友A:
先从电源查起吧

然后时钟、复位。

找一块同型号的板子加载一份应用再试试。

网友B:
系统上电后不跑任何程序,是否会死。
启动看门狗后,能否重启,重启后是否还会死机。

网友C:
电路板没设计/制作好,死机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从电源查起吧

然后时钟、复位。

先查查这些方面吧

网友E:
这个现象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C:
以前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G:
最小系统不稳定导致的吧,如果DDR那部分布线有问题,就会遇到不定的问题,跑飞程序就很正常了

网友E:
应该是板子的布线有问题

网友B:
电路板没有设计好

网友H:
应该是电路板设计制作的问题

网友I: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重新再做板了

网友D:
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板子如果制作有问题,死机是很正常的现象

楼主:
以前也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J:
这个也看下你移植的操作系统的吧,还一个就是看下你的硬件资源的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先从电源查起吧

然后时钟、复位。

同意楼上的,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跑飞了的

网友L:
这个能在程序里面加上看门狗的程序的不?一到死机的地方,看门狗就会复位,这样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的了啊

网友J:
再次关注这个帖子的了,这个问题的还是跟硬件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操作系统的都是一致的不会出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