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中停止,pwm硬件电路还会有pwm产生吗

楼主(2013-07-27):
ccs调试中停止程序运行是什么意思?具体来说是cpu不工作了吗?那么系统给pwm电路的时钟还有吗?又如对于一般的io口的引脚还会输出数据寄存器中的数值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程序指针停住,内部时钟还在工作吧.不太确定,帮顶

网友B:
仿真时PWM管脚状态保持,就是说之前是‘0’就保持‘0’,之前是‘1’就保持‘1’~另外,调试时一定不要在运行状态及PWM正常工作时停止,这样会造成桥臂导通短路,会烧管子的

网友C:
个人理解:ccs调试中停止程序,CPU工作状态锁存,所有寄存器锁存不变,输出管脚状态保持,保持就是全高或全低。

网友D:
不说型号除非精通所有型号的人才能会答你。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朋友,那pwm硬件电路还会有pwm产生吗??我用示波器看了好像没有

网友E:
调试中的停止肯定是所有程序终止运行了   外设肯定也没有输出了吧

网友F:
整个芯片都不工作了。

网友G:
这样啊,IO应该还有输出吧,你测试过没有?

网友H:
等你吧debug都关了就行了、

网友I(2014-06-24):
如果点击的是halt的话,管脚保持原来的输出,调试的时候千万不能这样,会导致IGBT导通,烧毁IGBT  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