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做一个电源

楼主(2013-07-2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有办法输出三路不同的电压,事实上用分立元件就能做到,但是你这其中一路比输入电压高,如果还是用同一个IC控制的话,就不好办了,虽然也能用分立元件来做,但是输出电流较小,而且效率低下,用变压器的话就简单多了

网友B:
条件不完整,没法做

网友C:
电流呢?
搞个Flyback就可以了

网友D:
3个IC
2个降压
1个升压
具体选哪个,看你电流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IC
2个降压
1个升压

输入电流没有要求,应该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电流没有要求,应该很小

应该看输出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E:
两个2596和一个2577

网友F:
mc34063 加两个2596应该可以了,实际用三个mc34063也可以的

网友G(2013-08-29):
可以发个电路图过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c34063 加两个2596应该可以了,实际用三个mc34063也可以的

三个34063不错的选择。两个降压,一个升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输入电流没有要求,应该很小

功率什么要求,指标不全

网友J:
电流小就两个1117+一个34063

网友K:
电流低没其他要求降压的那个直接用稳压管+限流电阻搭来得更简单。升压要简单估计得用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