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供电环路与地环路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3-07-27):
供电环路与地环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供电环路是电源的正流向负极的回路吧,也有电流环路供电的。地环路是指不同接地点之间在布线时构成的环路,易受电磁干扰产生电流环路,造成地线电位不为0,电磁兼容会涉及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环路是电源的正流向负极的回路吧,也有电流环路供电的。地环路是指不同接地点之间在布线时构成的环路, ...

ABC是器件
请找照这个图说说哪里是地环路 供电回路 谢谢!

网友A:
如图所示地环路

楼主:
我想再问问我画的图中 有几个 地环路? 有几个电源环路 谢谢!

网友B:
第一:  在单块的PCB中 地环路是指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IC的接地点之间由于两者的功率不一样,或者由于地平面的不完整,导致了这些IC的接地点有电势差,形成了地环路;
第二: 在不同的两个箱体之间,形成的地环路;

网友C:
1、供电环路指的是电源->负载->电源;
2、地回路指的是系统中不同的物理地点的地之间形成的回路。
纯属个人观点,酌情采纳

楼主(2014-11-05):
呼,终于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