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跟着wang1jin老师的视频学习,画的板子,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07-27):
     大家看看,感觉怎么样?跟着wang1jin老师一步步画的,后期我自己(老师没错)查出10来个跟着画都错的地方,现在应该跟王老师的基本一样,至少pcb哪里检查没报错,但王老师视频最后面的过孔没加,因为我一加,pcb就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规矩设置的不对。
       还有就是,我给我的指导老师看了我画的图,他说,display这张图没问题,但是mcu这张图,最右上角的复位,我的老师建议在电容上面增加一个电源来稳定电路,大家给看看行不?还有最左边的11针串口,就是con11那个,我的指导老师说不能这样,如果没有其他东西的话这样做出来的板子不能接在电脑上,会直接烧了,需要加一个max232,来转换电压,麻烦大神看看,指导指导我错误的地方。
附上图片跟文件

楼主:
这是我找到的max232

网友A:
真心不错!请问你的那个学校视频是那里找的呢? 谢谢!正在学f

网友B(2014-07-07):
你说的那个串口,是的,不能直接跟单片机连接,中间要加电平转换的芯片,MAX3232等 ,,

网友C(2014-08-14):
你的视频哪里找的又连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