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测量范围 正负16g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7-27):
我在使用一款数字倾斜角传感器模块 型号是GY-29 数据手册上说它的测量范围是正负16g  是什么意思呢? 搞不明白

网友A:
16g指加速度,即使用中,GY-29 数字倾斜角传感器模块变化加速度应小于正负16g ,否则测量结果可能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