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口1和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7-27):
我用的是m430g2553.设置p1.5为上升沿触发中断,在p1.5端口的中断响应中清除p1.5的中断标志位,之后,定时器的中断也到了,由于没有在中断中开总中断,所以这时定时器的中断不会响应.我想问一下此时定时器中断的标志位会被置位吗?意思就是,当p1.5的中断响应在进行时,是不是说定时器的中断不被响应,但是会在p1.5的中断结束后进行响应?希望各位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当进入中断程序时,只要不在中断中再次开中断,则总中断是关闭的,此时来中断不管是比当前中断的优先级高还是低都不执行。等当前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后,才会去响应其他中断。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进入中断程序时,只要不在中断中再次开中断,则总中断是关闭的,此时来中断不管是比当前中断的优先级高还 ...

谢谢回答!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帖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