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指点一下,三张原理图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3-07-27):
(无正文)

楼主:
找人做了图
与参考电路有点出入

网友A:
1. 三张图的区别是,左下角的LPF电容C7容值不一致,参考图中为1.5nF,但是自己画的图不是;
2. 除这个电容容值不一致外,其他似乎都相同;
3. 第一张参考电路图,似乎有问题,你看哈datasheet,问题出在右上角部分,IAOUT和HPSENSE之间应该是2个10M电阻,HPSENSE和HPDRIVE之间只有一个电容,没有10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三张图的区别是,左下角的LPF电容C7容值不一致,参考图中为1.5nF,但是自己画的图不是;
2. 除这个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