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AU7801的参考电压可以比共模输入电压低吗?

楼主(2013-07-27):
前段时间测试NAU7801,读到的数据与实际差别太大,有50%以上。并且输入端接入电路后,电桥平衡被破坏。

NAU7801参考电压1.8v,差分输入,共模电压3v左右,差模4mV左右。VCC5V。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最好上个图, 标上电压. 两行文字, 不太明白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想不出来为什么不行,因为除了参考电压比共模输入的低些外,其它的和推荐电路没有多少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图, 标上电压. 两行文字, 不太明白

上图了,有空麻烦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