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 自动复位 跪求高手

楼主(2013-07-27):
DSP28335 复位引脚自动产生周期性复位信号 周期18us 应该是狗产生的  仿真器能连上 但是程序会跑飞  能调用烧写插件 可是不能擦除FLASH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板上是不是有看门狗,把它关了。或者有复位芯片,查看一下是哪个管脚导致的复位,再检查该管脚对应的信号。

网友B:
整合问题:周期性复位肯定是看门狗的问题   你没有喂狗
仿真器能连上和程序跑飞关系不大  程序跑飞肯定是程序存在缺陷
烧写flash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是否将RAM.CMD换成了Flash.CMD

楼主:
板子上28335芯片是新买的 , 芯片本身自动产生复位信号,应该是看门狗产生的(已经断开外部链接,用示波器检测到的),同一个程序可以在另外一个板子上跑,擦除flash应该跟cmd文件没啥关系吧?!

网友C:
我的症状和楼主一样,晶振,1.8V. 3.3V都正常,就是一直复位,看了一下,应该是看门狗复位
1、看门狗端并一电解电容,拉高电平,不行
2、拆除复位电路芯片,不行
3、升级CCS到3.3.82,可以进擦除flash界面,但是不能擦写,程序继续跑飞
4、按论坛说的,片子虚焊检查,没有,不放心,再重焊,症状依旧
5、换一个以前用过的板子,没有问题

现在怀疑,这片子有问题,换一个片子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症状和楼主一样,晶振,1.8V. 3.3V都正常,就是一直复位,看了一下,应该是看门狗复位
1、看门狗端并一 ...

楼上的兄弟,我和你这边的状况基本一样啊,
不知道你的程序段放在片内还是片外的,我放在片内的时候都没问题
当我把text配置到zone6时启动指针已开始还能找到main,但是执行到PLL的时候看门狗就不停的复位,最不明白的是sysint已开始就先禁止看门狗的。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让看门狗复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我和你这边的状况基本一样啊,
不知道你的程序段放在片内还是片外的,我放在片内的时候都没问题 ...

这个问题大家配合讨论  解决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我和你这边的状况基本一样啊,
不知道你的程序段放在片内还是片外的,我放在片内的时候都没问题 ...

我的程序是放在片内,现在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实验室的直流电源用了限流,运行程序的时候电流不够,把电流调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的片外程序有问题,建议查一下访问时序,上拉电阻之类,有的时候可能是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C:
看看你的供电电源是否有限流,如果有,把电流调大,程序跑飞,Flash不能烧写的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E(2013-08-29):
关注这个问题,lz解决了没

网友F(2014-05-22):
坐等高人来解决

网友G:
看一下复位脚电压,我的是连线出问题,使复位脚电压高时为1.5V左右...烧录flash时不成功说芯片处于复位状态。连线正确后烧录flash正常,复位脚电压高时为3.3V左右